[外设] 钉钉打卡之-物理外挂篇可行性方案论证

楼主(2022-06-15):
工薪阶层最讨厌的莫过于这个破钉,每日打卡感觉都被HR时刻盯着,真的是非常讨厌.希望有同感的朋友参与讨论,前段时间网上不是出了个新闻,一个软件打卡破解的公司老总被罚了20个W不知道真假,近日有幸刷到一个短视频https://www.ixigua.com/710529899 ... a0ca01beaeaf9d543e8
顿时让我有了灵感,于是设计了下面的草图方案,不知道是否可行,望有兴趣的朋友谈谈,若成功将采用开源方案供需要的人

说明:上图中上方3个立柱是固定导轨及定位用,舵机手指起到替代手指触摸功能,3个立柱中2个考虑安装步进电机或直流马达(成本原因)(需加限位开关)即X轴和Y轴使用步进马达或直流电机控制中间舵机手指垂直或水平位移,手指上下运动靠舵机控制,方案整体通讯使用ESP8266作为网关,视频中低功耗的小板子作为ESP8266下一级
此方案的前提是使用触摸屏打卡,手头有不用的闲置手机直接丢个在单位那里,并且HR不要求语音和拍照认证,打卡只用点开手机即可方案,并且有WIFI使用环境.
目前想到的只有这么多,希望补充

网友:
太麻烦了,直接雇个人帮打卡

网友A:
不知安卓版破钉要那么多权限干啥,电话本、短信、照片、通话记录...妥妥的一个监视软件。关键还耗内存,在手机后台要占1个多G的内存。苹果版的也很绝,你明明把消息推送关闭了,破钉依旧给你推送消息。最后整的没办法,搞个破手机,不装卡,不存电话本,不拍照片,放单位专门打卡用。发明破钉这个软件的,问候他全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安卓版破钉要那么多权限干啥,电话本、短信、照片、通话记录...妥妥的一个监视软件。关键还耗内存,在 ...

所以要放抗呀,我的最终方案是实现自动打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安卓版破钉要那么多权限干啥,电话本、短信、照片、通话记录...妥妥的一个监视软件。关键还耗内存,在 ...

您好,感谢您使用破钉问候系统。请选择问候对象,1.问候破钉开发组人员家人,2.问候破钉产品经理家人,3.问候马BOSS家人

2.

您前方还有999999名客人在等待,请稍后,返回请按0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要放抗呀,我的最终方案是实现自动打卡

那用那么复杂,我现在的钉钉都还是可以虚拟定位打卡,不需要拍照,在全球任意地方都可以模拟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安卓版破钉要那么多权限干啥,电话本、短信、照片、通话记录...妥妥的一个监视软件。关键还耗内存,在 ...

貌似还有政 fu版

网友B:
哈哈  我有更好的方案  但是我不说 打个比方自己摸索吧  有个软件叫hamibot   还有个软件叫TC Games  慢慢摸索吧  只能提醒到这里了  两个方法任何一个都行

网友C:
哈哈中,楼上有人说的不装卡弄个破手机在那里打卡就行了。我只想说,你真的用过钉钉吗?告诉你吧,钉钉APP必须运行在装有绑定你手机卡的手机才能登录的,不然就闪退,根本登不上去,你能想到的钉钉早就想到了。

去淘一个联想ZUK手机或者360手机吧,自带虚拟定位的,想定哪里就定哪里,免费的,钉钉可用。

网友:
钉钉刷脸机 如何破?

网友:
费那个劲,闲置的手机放公司,手机上面下个向日葵,远程操作手机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我有更好的方案  但是我不说 打个比方自己摸索吧  有个软件叫hamibot   还有个软件叫TC Games  慢慢 ...

不用软件,钉钉会升级的,指不定哪天又被屏蔽了 ,我这个是硬件,除非不用手指按,硬核正面硬钢直接怼,这是态度问题

网友:
公司最近换成人脸打卡了 无解

网友D:
能不能在电脑上搞个虚拟机,然后上面装破钉啊,没弄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在电脑上搞个虚拟机,然后上面装破钉啊,没弄过

虚拟机不用想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在电脑上搞个虚拟机,然后上面装破钉啊,没弄过

只有物理外挂才是硬钢啊,那些什么虚拟机,按键精灵都没什么乱用,钉钉只要一升级全完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软件,钉钉会升级的,指不定哪天又被屏蔽了 ,我这个是硬件,除非不用手指按,硬核正面硬钢直接怼, ...

哈哈  再加个树莓派   加个摄像头  做成屏幕信息采集和识别  这就牛了  任DD升级吧

网友:
企业微信打卡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中,楼上有人说的不装卡弄个破手机在那里打卡就行了。我只想说,你真的用过钉钉吗?告诉你吧,钉钉APP ...

用短信验证,登录后,在有单位的WIFI下可以打卡,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