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一下如何测量电池的内阻

楼主(2022-06-15):
貌似除了电压之外,我对电池的电流大小,放电能力和内阻了解得不够具体……求指教

网友A:
手机电池重要看容量吧

网友:
内阻是电池状态的其中一个指标

网友B:
去年用的小米11 55w快充。用了10个月,电池已经损耗到一天2充的地步了。后来换了苹果13,吸取了小米11的教训,没急事不用快充。平时办公室里5v1A充电,电量保持在20%-85%区间使用。使用了5个月了,电池健康100%  锂电池特性,不适合长时间保持满电状态。
快充对电池的寿命肯定是影响非常大的。以前玩航模的动力电池,都是1c以内电流充电。

网友:
快充那要看电池管理设计如何,小米没玩过,应该是多路充的框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用的小米11 55w快充。用了10个月,电池已经损耗到一天2充的地步了。后来换了苹果13,吸取了小米11的教 ...

关于快充,我的使用体会是充得快但是用也快。同样一台手机你一小时充满的和三小时充满的,用到手机没电的时间也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电池重要看容量吧

是的,往往是体积大的电池的容量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电池重要看容量吧

内阻变大了,说明容量也跟着下降了。

网友:
花一百多大洋败一只内阻仪回来,或者请坛友帮忙测试下。

网友:
不懂,不懂,楼下来,

网友:
我的理解就是先测量空载电压 然后用一个一个功率电阻放电,测量此时的电压跟电流 空载电压减去带载电压的值  按欧姆定律计算

网友:
先去整个耀锐yr1030或者1035回来,过不了多久你就是专家啥都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于快充,我的使用体会是充得快但是用也快。同样一台手机你一小时充满的和三小时充满的,用到手机没电的 ...

快充温度高 化学反应不可逆  电池衰减。快充温度高 化学反应不可逆  电池衰减。快充温度高 化学反应不可逆  电池衰减。

网友:
用电池内阻测试仪测量一下,表现出色的内阻在12毫欧左右,而一般在13-15毫欧左右,由于阻抗会影响电池性能,一般50毫欧正常,50-100能够使用,但性能开始衰减。

网友:
应急 白天用快充顶下  晚上就5V1A

网友:
带上不同的负载测量电池端电压,然后可以计算电池内阻

网友:
电池内阻测试仪了解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快充,我的使用体会是充得快但是用也快。同样一台手机你一小时充满的和三小时充满的,用到手机没电的 ...

充满之前看看电池端电流是不是到0了,到0了才是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充温度高 化学反应不可逆  电池衰减。快充温度高 化学反应不可逆  电池衰减。快充温度高 化学反应不可 ...

快充时最好配合风扇散热使用,加快散热,提高充电速度

网友:
关于电池寿命,内阻,最大放电电流这些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完的。我大学时有个老师评职称差篇论文找我帮忙,我写了个相对简单的,充电。
电池寿命一般是额定充放电电流下,容量衰减到70%的充放电次数,也有用80%的。寿命末期往往电池内阻也会增加。
内阻,和好多人想的不一样,内阻不是看最大放电电流的。内阻是1kHz下的交流阻抗,实际上是中小电流下电池电压稳定度的。这个值也可以用来算电池电压的噪声。
最大连续放电电流,这个和内阻有相关,但只看内阻决定不了。影响这个最主要的是电极材料去极化的速度。
有的时候电池是实验室里不可替代的电源。好电池不是很好买。图中这个用了好多年。淘宝上没有,找个容量小一半的镍镉给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