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插电的电钻多少价位以上的才比较耐用

楼主(2022-06-15):
想买把插电的电钻请问至少要多少价位以上的才比较耐用些,因为是比较少使用一年也就几次所以不要充电的。

网友A:
随便买一个,39.9包邮,坏了再买一个!

网友B:
少使用一年也就几次所以还要耐用干嘛?越便宜越好

网友:
用几次这种烈度。再便宜的也不容易坏。pdd直接买最便宜的。

网友:
没有固定的工作台一般不要插电的电钻。

网友:
就是39.9包邮的最好用了,几年都不会坏

网友:
插电电钻tb可选的就服高一工机,可选面大,各种款式,各种功能。
其他牌子就那么一两款凑数。没高一工机看起来专业

网友:
要是有免费的也没问题

网友:
一年也就几次几次,注意安全就行, 不用计较价格

网友:
同样是快接头,得伟的要四百多,博世的才一百多

网友:
少用的买个国产东成,皮实耐造,两三百吧

网友:
京东买的博世套装,我记得两百多吧,五六年了,带冲击,现在感觉还和新的很像。平时也是用的很少,这东西很难坏。

网友:
200以内能买到博世了,好用

网友:
美耐特、科麦斯都可以,都挺耐用

网友:
买最便宜的,买新的

网友:
用不了几次就买个便宜的,铝线圈的也能用坏了还不心疼

网友:
8年前买的芝浦的也是用得不多,现在还是好的,芝浦旗舰店买的,看了下现在最低要59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买一个,39.9包邮,坏了再买一个!

最怕在使用当中坏了比如安装灯具什么的再网购要等好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使用一年也就几次所以还要耐用干嘛?越便宜越好

发现带充电池的貌似更便宜但是不敢买怕买回来用不了。

网友:
感觉pdd插电四五十便宜的,功率都太小,标的比谁都大什么1200瓦1500瓦,实际可能300瓦都不到,打稍微大点的孔就费力还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