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海力士sc401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颗粒的

楼主(2022-06-15):
赶脚挺香的 虽说是走SATA的 但是塞进硬盘盒还是挺不错的,可是这个盘在网上找不到什么资料,矿盘的可能性大不大,质量又如何呢?

网友:
贪图便宜肯定寿命咋滴商家又不是傻子你说呢?

网友A:
它上面不是说了嘛,TLC颗粒啊,,可能是老一代的TLC颗粒,,也许会漏电,,,,,,,,

网友:
海力士3d颗粒,应该是bga3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上面不是说了嘛,TLC颗粒啊,,可能是老一代的TLC颗粒,,也许会漏电,,,,,,,, ...

意思是可能会丢失数据吗?

网友:
好像是海力士的3dv4颗粒

网友:
这价位你就当矿盘买呗,你放到盒子里用基本都是轻度使用,怕啥。

网友B:
这是3DV4的TLC,颗粒是不错的,如果不是清空过的,可以上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3DV4的TLC,颗粒是不错的,如果不是清空过的,可以上车

店家说是从戴尔笔记本上拆下来的,通电一小时,零写入

网友:
sc401,印象中好像是152的3Dv4

网友C:
海力士v4是96层吗

网友:
放到盒子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力士v4是96层吗

是72层 紫薯布丁

网友:
我也入了块这个,关注中。准备拿来当笔记本硬盘用的,希望不是清零盘吧。

网友(2022-08-02):
不知如何,问过是戴尔OEM,跑一圈400mb/s不掉速

网友:
3DV4 BGA152 H25QFT8F4A9R

网友(2022-09-20):
因该是打理由过的,PDD 。用金币页面进入就是268 ,一个月 。3个月是+10.。我买了,标不粘因该是后配的,清零的不知道,有痕迹,放盒子用,速度比一般都快,毕竟有1g 缓存。。原厂颗粒,我买的一个月的,坏了,换主控练手艺。。。

网友(2023-02-01):
海力士3Dv4 TLC
疑似直写策略
当个录像机用盘十分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