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供电跳闸原因的分析,这个开关电源保险丝参数使用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22-06-15):
昨日我们单位某供电线路因一台电脑开关电源引起了跳闸,导致线路上其它设备 都停了电。之后我拆开这台电脑开关电源想分析下为何它不先烧保险而会引起前端跳闸,拆开后发现这台电脑开关电源上保险居然是16A的,而这条线路上的跳闸开关也是16A的,估计是开关电源出现故障后电流变大,保险丝还没有烧断,线路上的跳闸开关先跳了!

查看这台开关电源的功率也才700W,但它为何要使用16A的保险呢,从功率计算它电流应该是3.5A左右,那使用5A的保险才是合理的吧。
想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这台电源开关使用的保险丝参数不合理,还是我们选择的跳闸开关A数不合理 。

下图是电脑开关电源的铭牌参数和保险丝参数

网友A:
这个电源700w
如果是110v情况下,700/110=6.36a
宽电压供电,要考虑110v,包括启动浪涌,所以保险丝8a左右是正常的。

跳闸可能并不是保险丝的问题,按c16这种常用空开来说,瞬间跳闸电流要到额定5倍到10倍,按最小的来说,要50a。而不是16a。
如果是c16,16a一般要20分钟半小时才会跳闸,d16动力型更耐过载。

而且你的描述不准确,什么叫因为这台开关电源跳闸。
是一上电就跳,还是触发开机跳,还是运行一段时间跳。

网友:
16A是按启动电流配置的保险
断路器速断是0秒启动,
保险属于过流保护,有延时一般130%+12秒或者300%+0.5秒这个要看保险具体参数和保护曲线

主要是上级开关配置有点儿小,没有级差

网友B:
越级跳闸大概率是设备火线对地短路,这个短路对于漏保来说是理论上的“漏电”,而且是超大电流漏电,所以整个供电干线的漏保都会跳闸的
解决方法:
1.换电源
2.如果干线中有比较重要的设备不可轻易跳闸的,总开关尽量不要配置漏保,而是分开关用多几个漏保

网友:
开关电源启动瞬间电流挺大的吧,要给电容充电

网友:
大功率的开关电源一般都带PTC软启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700w
如果是110v情况下,700/110=6.36a
宽电压供电,要考虑110v,包括启动浪涌,所以保险丝8a左右 ...

因为这个电源后来检查确实保险丝也烧了,所以确定是因为这个电源故障引起的跳闸。

按你的分析,这台电源现在使用的保险16A肯定是不合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级跳闸大概率是设备火线对地短路,这个短路对于漏保来说是理论上的“漏电”,而且是超大电流漏电,所以整 ...

现在设备更换了电源模块后,重新开机就正常了。主要是怕同型号的这个设备电源再出类似问题,所以需要避免因为一台机的电源故障引起线路跳闸,导致其它设备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700w
如果是110v情况下,700/110=6.36a
宽电压供电,要考虑110v,包括启动浪涌,所以保险丝8a左右 ...

根据我们值班员反应,第一次跳闸后,他们去拔了设备插头合闸,然后一个个插上设备,插到这台电源时又跳了。而且现在 查这个电源的保险丝确认是烧断了。所以可以确认是这个电源故障引起跳闸。

网友:
这个板子上写的16A,实际保险丝没这么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我们值班员反应,第一次跳闸后,他们去拔了设备插头合闸,然后一个个插上设备,插到这台电源时又跳了 ...

16a保险丝烧断,啥概念?3500w!
而且即便是16a的保险丝,熔断电流也不止16a。
这个电源瞬间就短路了,多大保险丝都一个样。
这么大短路电流,主板上应该都炸胡了

台达服务器电源坏的几率不高,质量相当好。
如果经常坏,先考虑电源以外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a保险丝烧断,啥概念?3500w!
而且即便是16a的保险丝,熔断电流也不止16a。
这个电源瞬间就短路了,多 ...

明显是故障,跟功率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保险的动作比较慢,需要发热一定时间才会断

网友:
楼上说的都没错,肯定是电源有问题才跳闸,要不为什么以前不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这个电源后来检查确实保险丝也烧了,所以确定是因为这个电源故障引起的跳闸。

按你的分析,这台电源 ...

台达电源的保险丝设计的不可能不合理,明纬 S350的电源(标称350W) 的保险丝都用8A的。
不能简单用700W/110来算电流,还有电源效率,无功电流,浪涌电流,短时间超功率输出等因素要考虑。
电源内部保险丝,只保证在电源内部发生严重短路故障时,才烧断保险丝,从而保护供电线路,不可以让电流超正常最大工作电流(铭牌上标明9.5A)就烧断,那样会使电源故障率很高(对于用户来说,烧保险丝也算故障,至少不能工作了)
要注意的是它的保险丝不对电源的过功率输出进行保护,也不对电源内部的元器件进行保护,它只负责保护供电线路不会烧毁。
楼主的供电线路中,还有其它设备,都要用电,上级保护开关用 16A 显然小了,在此电源正常时,因为实际电流比较小(同时因为供电是220V,电流差不多又可以减半),所以相安无事,而此电源发生故障,在内部保险丝还未熔断时,上级保护开关通过电流(因为还有其它设备的电流叠加)已超保护阀值,跳闸了。
当然,因为现在在国内使用,都是220V供电,所以此保险丝可以选择电流小一点的,比如8-10A,但不能说台达设计的宽电压电源中的保险丝使用的不合理。

网友:
保险管的作用是短路保护,不是给它过流过载保护的

楼主:
那这么说,如果根据目前仅在220V电压环境下使用,保险其实是可以用10A的,哪就有可能在它电流过大时,先于跳闸开关而熔断了。当然有人和我说,熔断时间是秒级,如果电源的故障引起的电流变大速度非常快,那么上级的跳闸也有可能同时断。结果就是两个都OVER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么说,如果根据目前仅在220V电压环境下使用,保险其实是可以用10A的,哪就有可能在它电流过大时,先于 ...

只在220V下使用,保险丝是可以用小一点的,我在明纬S350(350W)电源改装中,就提到过,最好把保险丝更改为4-5A,这样可以在炸机(烧功率管)时,相对对内部整流桥的保护好一点(用原机8A,功率管一旦击窗,整流桥也必坏)。
另外上级的交流空气开关,有些是电磁感应式的,那种超电流起跳的速度就很快。
比如我们单位用的超声波焊接机,因为它内部没有浪通抑制电路,机器出厂时,后面的保险丝才放了10A,实际正常工作时,不会超5A。但是开机的一瞬间(还未工作,但对会220V整流后的2200uf/450V电容充电),很容易把上级的空气开关(16A)的跳闸,合上后再次开机就不跳了,所以最后自己用时间继电器加了个限流延时电路。在开机时,供电线路中串上个10欧电阻,2秒后,把电阻短接,就正常了。

网友:
我觉得是配电线路上的空气开关容量错误导致的.
某路供电线路上的空气开关的最小电流值Ip,可以这样计算Ip=Ic+(Ist-In).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就会频繁出现越级跳闸.
Ic是这条线路上的所有设备的计算电流(正常工作电流)之和. Ist-In 是线路上峰值电流与计算电流差值最大的设备的峰值电流与计算电流之差.

比如上述电路里,这个开关电源保险丝是16A(假设熔断峰值电流就是16A),正常工作电流5A,那么空开最小电流就应该是所有设备同时工作时的电流至少再加上1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