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没手写功能如何加上?

楼主(2022-06-15):
手指粗,经常按错。

楼主:
是不是所有手机都有手写功能?

网友:
现在手机应该都有,不行就随便装个输入法都有的

网友:
装个百度,讯飞之类的都有手写吧,语音输入都行。

苹果都自带手写;还有那个手机能不带手写输入的?

网友:
什么品牌的手机一般要设置一下调出手写框。

网友:
换个输入法试试,要不买个电容笔

楼主:
vx版本更新有了

网友:
换个输入法试试

网友:
手写输入法好像还没有按住空格键直接说话字就出来快,识别率很高

网友:
装个输入法

网友:
讯飞输入法吧,不仅可以手写还可以语音输入

网友:
现在手机的拼音输入法基本上都带有手写输入法,很可能是楼主没有找到手写输入这个功能。

网友:
手机的拼音输入法基本上都带有手写输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