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半球ML-P520A保温电热水壶上盖内衬脱落拆修

楼主(2022-06-15):
    半球ML-P520A保温电热水壶

上盖内衬脱落

上盖内衬脱落在壶底

不锈钢内衬

取下上盖外壳

不锈钢内衬固定螺丝孔

补配的不锈钢螺丝

固定完毕

电热水壶底部

打开看看

PTC保温加热片

PTC保温开关

指示灯

热管电阻

底座

热管功率

PTC功率

网友:
坐坐沙发!塑料有使用年限,老化之后就酥了。

网友A:
壶体不是一体的,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壶体不是一体的,差评

应该都是廉价货

网友:
塑料老化了

网友:
看着不怎样.

网友:
就这也能20图

网友B:
1200w烧水有点慢,捉急喝水的时候等啊等

网友:
上盖材质很差,半球是个山寨牌子~

楼主:
还有6图没发,想看吗

楼主:
文字功底差,看图来说话

网友:
塑料的螺丝桩很多断的,有什么好办法?设计生产也是一环,做大点,多辅助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0w烧水有点慢,捉急喝水的时候等啊等

市电压203V没办法,热管可是1.5kw

网友:
能修复就不错了!

网友:
半球早已经不是原来的质量了,现在跟山寨货没啥区别

网友:
这是冷热交替时间长了老化了,修好就行

网友:
常年高温,估计是塑料老化了

网友:
点解这么多水垢在那个地方呢?

网友:
我的半球电磁炉,只能加热40多秒,拆开不小心掰碎面板,看茬口像是石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