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的WR340G+无线路由器比别的路由器信号强大????????

楼主(2022-06-15):
看很多人说TP-Link的WR340G+无线路由器刷UBNT后中继无敌,远距离有障碍物信号接受很好,甚至超过斐讯k2、k3。(在天线都一样的前提下)。它强悍在哪里?
哪里来的底气这么牛?

网友A:
增加无线发射功率 还是可行的

网友:
现在来说,一个54M的路由器,应该不怎么样吧

网友:
再改进改进天线,会更强大的。

网友:
不同频段不同射频芯片比较什么啊?

网友B:
54M的接收能力实际也就2到3M,能多强上图看看

网友C:
  这个太老  一根天线 还玩什么 ?

三根天线 带收发功放 多了去  ……

网友:
主要UBNT软件厉害。

网友:
当年对无线的爱好改了一个这样的340刷的UBNT,效果在当时还是很厉害的,就是主芯片太热了

网友:
是我穿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无线发射功率 还是可行的

无线发射功率貌似不可以增加吧?我试过k2修改无线发射功率的教程,并没有实际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54M的接收能力实际也就2到3M,能多强上图看看

只谈接受信号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太老  一根天线 还玩什么 ?

三根天线 带收发功放 多了去  ……

k2四根天线,带功放。但是很多人说340g刷UBNT后接受信号能力很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k2四根天线,带功放。但是很多人说340g刷UBNT后接受信号能力很强。

  K2 不行  ……

网友:
麻痹也是穿越回十年前了?我2012年就是这话题,我还改了2个网件的614为ubnt,现在都还在,今年我还通电试过。还用的平板天线用来中继几十米外的光猫,结果网速只有3~5兆,电子垃圾。我改用京东云2代的2.4gWiFi中继网速130兆。手机直连光猫下的普联5620网速最高120,用K2中继的话最高80兆

网友:
心理因素会对性能有至少50%的加成作用。

网友:
10年前讨论这个,10年后怎么还在讨论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