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汽车空调风道有必要清洗吗

楼主(2022-06-15):
空调通风口喷这种泡沫清洗剂会不会损坏鼓风机或者电路。

网友:
智商税居多   除非车子开得很多  比如跑营运不停  那样也要过几年拆开清理  ……

网友:
这种没用的.要么拆蒸发箱清洗,要么有孔伸进去用迷你喷水蒸发箱.要么等天气好的时候,,太阳底下直接热风吹10分钟,定期那种.可以最大程度的延迟蒸发箱的异味产生

网友:
年年清。今年刚搞完。换的活性碳合资在凤凰的贴牌空调滤。加车用泡沫清洗剂,拆拆拆,直达蒸发器,洗,不洗不行,有味,去年还发现只小强,今年只发现叶和头发丝。然后空调消毒剂,喷喷前者,再每个出风口喷一喷,喷到脚下冷气口,用力过猛,加长管都被喷到空调管道里去了,镊子还够不到,捅捅还更深了,然后灵感突发,一举搞定。
然后装车,第二天左P股痛,哦,车是3008。你懂的。

网友A:
大工程啊,拆面板,正常来说  管道会有那么多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工程啊,拆面板,正常来说  管道会有那么多灰吗

PSA的车,绝对是好看不好拆。不光拆面板,还要拆手套箱,等等一堆。在风道深处,发现树叶5、6片,加点其它的,这无孔不入,也是醉了。

网友:
经常大风吹就行了,洗了也没用的,该有味还是有的。

网友:
有用肯定有点,除掉一部分霉菌,蒸发器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
我一般是一瓶空调泡沫清洗剂,再加酒精喷雾消毒. 这样风道里面的灰尘,细菌都能清洗一下.从发动机舱进风口和空滤下面从鼓风机往里面喷,这样能完全一些.一年一次.费用不高.空调滤一年换个3,4次,反正也不贵

网友:
不要随便洗,越洗味道越重

网友:
别洗为好,我自己买了屏洗,漏到CD上都锈迹斑斑,估计还是会有腐蚀

网友:
洗了然后一般就要换风扇,因为轴承腐蚀了。

网友:
每年换一次滤网,每次用完空调,建议快到地方时,关闭压缩机,用风把蒸发器吹干,就不错

网友:
没有必要,养成好的开冷风习惯就好了。要停车之前一段时间就关闭ac,然后自然风继续吹一会,将管道内冷凝水吹干就不会有味道。或者到达目的地后调成暖风,最大风量烘一会。一直这么操作。2辆车空调都没异味。

网友:
智商税,到时候把风机整坏了就得哭了

网友:
不洗,买过一瓶便宜的在单位旧空调上试过,塑料片有腐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