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用激光打印机代替标签机

楼主(2022-06-15):
brother兄弟标签机色带用激光打印机反转印

网友A:
确定是激光?不是热转印吗?

网友B:
买个打印机又不贵,搞的这么麻烦。海淘的蓝牙款也就200多块钱,手机直接打。
兄弟的标签色带是碳带的,先打到透明膜上,然后再贴到下面有粘性的背胶带上,字的颜色靠碳带(应该算转印带更合适),底色是靠下面的背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激光?不是热转印吗?

确定是激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打印机又不贵,搞的这么麻烦。海淘的蓝牙款也就200多块钱,手机直接打。
兄弟的标签色带是碳带的,先打 ...

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是门艺术。呵呵。明明是很简单的事情,却被弄得如此复杂。

网友C:
标题应该为,用激光打印机代替标签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题应该为,用激光打印机代替标签机

代替?这机房里还是要用标签打印机。这个要带许多东西。又是电脑,又是打印机,又是腊光纸。还要剪子。在机房里还要准备一张桌子。

网友:
查了一下狗东,关键词"兄弟标签打印纸 18mm",很多。
随便找了个适用机型PT-P700,哪来什么激光打印机,分明就是热转印打印机
建议楼主发帖子前核实一下,免得误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打印机又不贵,搞的这么麻烦。海淘的蓝牙款也就200多块钱,手机直接打。
兄弟的标签色带是碳带的,先打 ...

还有一种玩法。用白带的色带,直接用a4白纸打印,剪下来贴在有粘性的背胶带上,再上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种玩法。用白带的色带,直接用a4白纸打印,剪下来贴在有粘性的背胶带上,再上膜。 ...

我直接拿白色不干胶贴拿激光打印机打,打完了贴一层透明胶带覆膜,然后裁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拿白色不干胶贴拿激光打印机打,打完了贴一层透明胶带覆膜,然后裁剪。 ...

高手。这样最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