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冰箱启动器

楼主(2022-06-15):
换了个冰箱启动器,摇摇有响声。今天拆开看看里面有啥?拆开后想了想还是不明白原理。
先来个全图。

型号
品牌及认证
拆开
倒出碎片
拼接出个圆
配料全图
@总捅 @玛德陛下 @武汉泰和电子 @不是奸商 @wjhwpp

网友:
和CRT电视机的消磁电阻一样!

网友:
启动,就是开关吧?

网友:
里面的是PTC,碎了就没用了

网友:
把里面那个PTC换掉就好了,网上有单独卖这个小片片的

网友:
这就是PTC启动器(常温状态电阻很小,温度升高,电阻急剧增大),碎了就是坏了。

网友:
这是PTC启动器

网友:
PTC的气动器,还有重锤的启动器。

网友:
启动器中的PTC碎了

网友:
冰箱PTC启动器

网友:
还好是小问题,有的修就好

网友:
换一块烧饼还能用

网友A:
我家冰箱换过好几个了

网友:
楼主自己动手解决故障换个新的开机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冰箱换过好几个了

质量这么差吗,这个东西很耐用呀

网友:
网上买个新的PTC片装上备用吧。

网友:
这就是ptc,跟电视消磁电阻一样

网友:
这个应该是比较简单的故障了吧

网友:
第一次见启动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