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拆修一根影驰GALAX绿灯DDR4内存条

楼主(2022-06-15):
条子看起来非常厉害,一看频率2400,灯估计都值20块了。故障现象为不过内存,灯一闪就灭。
拆开,颗粒上面粘着一层胶,手工粗糙。

除掉胶,下面是不认识的颗粒。

这个20脚的芯片,我个人怀疑是控制灯光用的。无视它。

发现少了一个小电容,补上,测试依旧。
想找一下内存脚定义,发现友商论坛上不了,403了,晕,只能拆一条自用的条出来对比,发现也不知道是几v的供电居然短路了。
刮出地线,焊线,电源加电1v,限流,上松香,烧机。
内存旁边的一个小电容松香化掉,拆它,还是不补的那种。

上机测试ok,白色的灯,由暗变亮。显示器已经显示。高兴ing......

个人怀疑电容坏的原因是胶引起的,原厂贴的胶也是太差,拆掉,找出之前在网上低价买的灯条背光胶,切两条,刚刚合适颗粒。

网友A:
内存在机箱内部,灯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在机箱内部,灯有什么作用?

可以大幅度增加光污染

网友B:
友商论坛出问题了 这灯不修不会影响用吧

网友:
内存都用烧鸡大法,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友商论坛出问题了 这灯不修不会影响用吧

不是灯的问题,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在机箱内部,灯有什么作用?

现在没灯都显示不了高端霸气上档次。
还好不是颗粒问题,只是供电的电容短路了导致不故障。

网友:
我也想学学简单的电路维修,可惜毫无基础,原件不认识,电路图更看不懂。。。。。。

网友C:
拆了个电容没补,然后开机自检过了?

网友:
还有机箱上,显卡上,风扇上都是各种灯闪,脑惨的一比

网友:
红外探测,发热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个电容没补,然后开机自检过了?

滤波电容,多一个少一个没多大关系,直接就不要它了。

网友D:
电脑娱乐用吧   否则画图花一半  死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娱乐用吧   否则画图花一半  死机了

已经用了几天了,没有问题,这个影响不大的。并在电源上面最少也有8个以上的电容,少它一两个没影响,就算没有也没有问题,毕竟主板上面的滤波电容也在干活着

网友:
信号这东西诡异的很,看看弯弯曲曲的走线都是为了等长。电容还是补上最好。

网友:
骚机大法   好

网友:
电容挂了造成短路确实很难查找,,,居然直接烧鸡,,佩服佩服。

网友:
厉害,还能烧鸡

网友:
故障原因就是供电滤波电容短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