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怎么选空开

楼主(2022-06-15):
设备装个380转220的控制变压器,选用德力西300W的,在380输入端接了个2P3A的空开,输出的220V接有5个交流接触器,一个75w和一个350W的开关电源,试机时正常,发到用户那却发现空开经常跳,不知是不是选小了,请教大神给变压器选空开有什么技巧

网友A:
三相电机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7-8倍,单相电机更高有十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电机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7-8倍,单相电机更高有十几倍。

控制变压器,不是电机

网友B:
负载合计已经有700-800W了,电流肯定超3A了,选D型,额定电流1.5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合计已经有700-800W了,电流肯定超3A了,选D型,额定电流1.5倍以上

负载大概在200W的样子,接触器0.3A一个,五个也就1.5A(实测 0.6A),开关电源算2+5.5A(实测两个加进来也就1.5A),,加上损耗300W就够的,工作24小时变压器也只是温温的。按理来说300W的变压器初级电流应该在1A左右,不知我算得对不对,装3A的空开有时会跳,另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子却从没跳过

网友:
还有3A的空开啊,我好像没见过10A以下的空开,长知识了。

网友:
感性,容性负载上电瞬间电流大,周期可能只有不到半秒,空开也有离散性

网友:
接触器0.3A一个,五个也就1.5A,

220*1.5=330,

不算开关电源就已经超出变压器的负载能力了,

所以基本都是在某个接触器吸合的瞬间空开跳闸

网友:
我自己改绕的120W变压器,初级保险4A的,次级短路时,经常会烧保险后来都换6A的了,相对安全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负载大概在200W的样子,接触器0.3A一个,五个也就1.5A,开关电源算2+5.5A,总电源也就9A吧,9*220也才198 ...

没搞懂9*220=198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D:
变压器小了吧?你把变压器才300瓦啊后面的东西加起来都快四五百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搞懂9*220=198怎么计算出来的

他少算了个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搞懂9*220=198怎么计算出来的

实测200W不到,1980是理论值,现在是输出的3A空开不跳,输入的3A倒是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小了吧?你把变压器才300瓦啊后面的东西加起来都快四五百瓦了

实测200W不到,后期会换成500W的控制变压器

楼主:
没办法,小学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不是多0就是少0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测200W不到,后期会换成500W的控制变压器

那说明开关电源没有满载,满载肯定不止20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说明开关电源没有满载,满载肯定不止200瓦

肯定不能满载呀,75W的只带一个数控系统,大概40W的样子,350W的只带几个传感器和两年小继电器外加两上电磁阀,应该也只有几十W的样子吧,之所以选350W的主要是其它设备上用的就懒得换小的了,后继的我会把控制变压器换成500W的,空开直接上10A得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控制变压器,不是电机

变压器通电瞬间有励磁涌流,相当于变压器额定电流的7倍,持续1-2秒。我们单位的2万伏电力变压器之前一合闸就跳,把继电保护模块的短延时跳闸时间设置长一点,电流大一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通电瞬间有励磁涌流,相当于变压器额定电流的7倍,持续1-2秒。我们单位的2万伏电力变压器之前一合 ...

另一个500w的变压器用的也是2P3A的,带的负载一样多,居然不跳

网友:
估计是变压器出来的控制回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