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江波龙 P900 256G 自封片到底是啥颗粒

楼主(2022-06-15):
88NV1160的主控,颗粒丝印29F1T08EMHAF。
wechat_upload165526834262a963f671beb

上2263XT的板子看CE,原来是镁光的B16A。
wechat_upload165526834362a963f7f2d8e

那就顺手开一下吧
wechat_upload165526834562a963f9a2161

网友:
看丝印也是美光B16啊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以前说江波龙是三星的干儿子,都是用的三星晶圆,这么来看,江波龙也是吃百家饭的,和台电一样有啥用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说江波龙是三星的干儿子,都是用的三星晶圆,这么来看,江波龙也是吃百家饭的,和台电一样有啥用啥啊。 ...

啊,还有这个说法呀,看来是我入坑太迟的缘故。手上还有江波龙自封海力士的颗粒呢。。。

wechat_upload165527251662a97444862ff

网友:
不应该都是黑片吗?

网友:
啥都用就跟一般的厂一样了

网友:
江波龙啥都有,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他从原晶开始封装的片子没几个

网友B:
第一,跟每个厂都有合作是很正常的,因为价格驱动所有。第二这个打标风格就是A级和以上的颗粒,晶圆等级是很好的哦,超好的白片,另一种风格才是降级片,江波龙对外出售的成品产品没有黑片放心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说江波龙是三星的干儿子,都是用的三星晶圆,这么来看,江波龙也是吃百家饭的,和台电一样有啥用啥啊。 ...

这句话不妥啊,看公开的数据就知道JBL这几年晶圆&颗粒采购量第一是镁光哦,JBL也不是那个厂的属下公司,用每家的晶圆和颗粒不是很正常吗,价格和库存驱动了所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句话不妥啊,看公开的数据就知道JBL这几年晶圆&颗粒采购量第一是镁光哦,JBL也不是那个厂的属下公司, ...

早期jbl的芯片都是三星的晶圓,以至于我都认为江波龙是国内三星的白手套了(三星晶圆除了自家用不对外零售)
包括买下雷克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慧荣配三星。
之前三星自己没U盘的(国内没看到),后面逐渐出现三星u盘,配置也是慧荣配三星颗粒,怀疑是jbl给他代工的。

网友C:
江波龙可以的,  看看江波龙的板子就知道是一般小厂比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跟每个厂都有合作是很正常的,因为价格驱动所有。第二这个打标风格就是A级和以上的颗粒,晶圆等级是 ...

降级片是打的啥标,下次可以避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jbl的芯片都是三星的晶圓,以至于我都认为江波龙是国内三星的白手套了(三星晶圆除了自家用不对外零 ...

你猜的没错哈哈,确实三星的优盘就是JBL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江波龙可以的,  看看江波龙的板子就知道是一般小厂比不了的

江波龙的片子没问题,但是早期生产贴片的水准比不上别家

不过现在也解决了,应该是升级了产线

网友:
江波龙打自己FORESEE牌子的固态都不错的

楼主:
既然大家这么推崇JBL,索性又拍了根512的,搬板2262EN,蛮香的。

wechat_upload165555433762adc121f278b

wechat_upload165555433862adc122f214d

wechat_upload165555434062adc1241097f

wechat_upload165555434162adc1251ba11

网友(2022-09-03):
工具软件查询一下比较准确

网友(2024-04-15):
又学到了不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