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x230笔记本电池没电关机后开不了机了

楼主(2022-06-15):
插上电源也不能开机,把电池拿掉插电源还是没反应,是不是主板烧了

楼主:
正常使用,突然就不行了

网友A:
是烧了,据说是烧了一个小芯片。
我很多年前,一台Dell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售后走了一遭,好奇问了一下,那边只告诉我说在开机键附近的一个芯片

网友B:
https://wk.baidu.com/view/0528dd185b0216fc700abb68a98271fe910eaf9d
换新的CMOS电池看看。

网友:
就是,先换BIOS电池再说,有可能好,我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k.baidu.com/view/0528dd185b0216fc700abb68a98271fe910eaf9d
换新的CMOS电池看看。

谢谢,我买一个bios电池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烧了,据说是烧了一个小芯片。
我很多年前,一台Dell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售后走了一遭,好奇问了一下,那 ...

先试一下楼下朋友说的买个bios电池试一下,如果还不行那应该是主板烧了

网友:
关注下,期待后续。X230可是挺好的一个机型。

楼主:
应该是主板烧了,换了bios电池故障依旧

网友:
按一下板上的RESET试一下

网友C:
清BIOS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BIOS  试试看

bios电池拔下来后几分钟再次装上bios电池还是不行,有空送到电脑修理店让看看是不是电源部分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电池拔下来后几分钟再次装上bios电池还是不行,有空送到电脑修理店让看看是不是电源部分烧了 ...

主板上有,
保护用的,
贴片保险管,
万用表打在蜂鳴档,
检测看看,
有没有烧断的。

网友:
如果没有维修能力,估计只能换主板了

网友:
笔记本维修厮、靓仔修机,都可以帮你,但是价格不便宜。

网友:
X230可能是最后一卷款有点Thinkpad的灵魂,X240的键盘手感太差,不如X200

网友:
哪有这么邪门的事情

网友:
电源易修,这是多年的老机器,一般都可以找到维修案例,到外面修是200起步的,那样不如自己动手算了

网友(2022-07-16):
拔内存开机,如果有反应就插上内存开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