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毛钱烙铁维修九块九恩杰电器USB插排220V10A

楼主(2022-06-15):
别人拿来一个NJ恩杰电器的插排,3位插孔+2USB,故障原因是亮灯但是不通电。
拆开研究一下,轻飘飘的,感觉也就九块九包邮的货色。

背面是铭牌,10A,我是不信的,三角螺丝

插电,按下总电源开关,指示灯亮,但是插孔没有点,USB也没有输出,怀疑总开关有问题?

掏出22合一的三角披头,干

看着也就0.5平不到的线,真抠门,万用表量了一下进线正常,开关正常,铜排也正常,无语了

打开USB模块看看,弱鸡变压器,有5V1A我算它狠

这做工肯定对不起九块九包邮哈哈哈

检查了一圈,没啥问题,插上充电器,竟然有电了,然后碰了一下,又没电了,看来是接触不良

仔细看开关铜排到插孔铜排的位置,竟然靠压接,根本没有焊

把接触位置刮亮之后准备上锡

鲍鱼T12不在身边,掏出3毛钱包邮的烙铁和倒找钱的焊锡丝,都是新拆封,一次都没有用过,吃灰许久

等了三分钟烙铁才足够高温,要是T12一分钟就搞完了

最后装底壳,收工,又当了一回雷锋,白干~
真心吐槽这个辣鸡NJ恩杰电器,搞这么个粗制滥造的货,这么细的铜线,铜排也不焊接,
还敢标10A电流,电流稍微大一点估计要接触不良发热起火了,建议手里有这货的都拆开检修一下!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USB弱了些。插排接功率不太大的电器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USB弱了些。插排接功率不太大的电器还可以用。

哎,都是垃圾货,也就能充手机,功率超过500W我都担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都是垃圾货,也就能充手机,功率超过500W我都担心

哎,主线没用铝的就算有良心了,不带大功率,勉勉强强能胜任!

网友:
铜包铁,都是垃圾货

网友:
都是图便宜,幸亏老白干同学拯救朋友于水火

网友:
3毛钱包邮的烙铁和倒找钱的焊锡丝,还得当雷锋,那就再好心提醒一下客人别用这个插排接大功率电器

网友:
充现在的大屏手机,边玩边充估计电会越充越少

网友B:
220V/10A我觉得有,进线应该是0.75平方,U口有5V/1A不信你可以接个负载测试。

网友:
看来我错过了好多

楼主:
论坛积分商城兑换的,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10A我觉得有,进线应该是0.75平方,U口有5V/1A不信你可以接个负载测试。

好吧,有空试试看

网友:
焊锡丝都是撸的

网友:
这个恩杰电器的插排,楼主焊好后,手机充电器类的小功率电器我感觉没问题,大功率千万别用,危险。

网友:
我也有个类似的,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
看这插排电源线也行焊好后1千瓦应没问题便宜也就这样使用注意点

网友:
小功率电器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这烙铁是一次性的吧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