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扫秒石英钟 HJ-800B机芯

楼主(2022-06-15):
捡的一个石英钟,地上还有节南孚电池,顺便捡起来把它放进去,闹钟竟然能走,这充分说明:一,电池还有电。二,闹钟是好的
少废话,开始拆机

▲面板还是阿拉伯数字加英文的,秒针两端都等长,看着怪怪的。。。

▲闹铃机构看着有点复古的风格,响铃也和机械闹钟一样的声音,缺点就是费电。

▲背面中间就是调时间和闹铃的旋钮,左边是闹铃开关,右边是照明开关,按住亮,松开灭。

▲价格标签还在,22普通价格,21会员价,多半是超市买的

▲打开壳子,里面就机芯和一闹铃电机,通过偏心轮驱动打击捶撞击上面的铃铛实现闹铃功能。

▲硅脂大法看看,机芯没有牌子,HJ-800B应该是型号,下面的英文是扫秒的意思。

▲拆开机芯看看,里面是牛屎也在意料之中,线圈倒是挺饱满的。

▲线圈这么连着,拆的时候得小心翼翼,弄断了就不好办了。

▲拆开里面也就几个齿轮而已

▲发现转子塑料有裂痕了

▲刚好有另外一个扫秒机芯,拆开发现转子一模一样,感觉都是公版货,就外壳印字不同。

▲清洗完外壳,换好 转子装回去上电,走时正常,顺便把那奇葩的秒针改造了一下。
扫秒机芯真的很安静,晚上深夜也听不到一点声音,放在柜台上看个时间真比手机方便,抬头就能看到,闹钟还是用手机,铃声可以渐强不会吓一跳

网友:
造型很经典,要是机械的就好了

网友:
家里的同类型闹铃太响被孩子打进冷宫

网友:
太费电了,所以扔了

网友:
可以开个废品收购站了。

网友:
9.9包邮的液晶显示闹钟带温度湿度感觉挺省电

网友:
小闹钟挺好看,修好了还能当个摆件

网友:
经楼主一打理,挺好一小闹钟,费电主要是电机吧,不闹不费电。

网友:
秒针是特色,避免了某些位置爬不上去,有人建议去掉秒针可以省电。

网友A:
秒钟设计成对称是为了让齿轮受力平衡,在连续运行时更加省电

网友:
家里有一个同款的(白色的),最近不走了,有空也拆开看看

网友:
我的耳朵太敏感了,有一个和你这一样的,晚上哒哒的响,家里人都说听不到,但是我能听到。家人把它常起来,我都能找到。后来去掉电池也没用它了。

网友:
做工比较差

网友:
小闹钟挺好看,机芯不错,线圈饱满就不费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秒钟设计成对称是为了让齿轮受力平衡,在连续运行时更加省电

传统设计是一头大一头小,能保持重心在轴点就行了。

网友:
没想到能捡到好的,里面线圈饱满。我是零几年捡到故障机芯,线圈少齿轮裂开。

网友:
看那线圈,还算良心。

网友:
复古外观+电芯

网友:
这扫秒加闹铃电机用5号电池用不了几天就没电了

网友:
不错,可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