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台朋友长时间不用的旧主机

楼主(2022-06-15):
话不多说,直接上干货:

拆得一台功能正常的技展350X电源一台

飞利浦的光驱一台(求改装外壳)
主板一个,正常使用

散热风扇,还没清洁

cpu:e2188
内存:ddr2   2G

显卡:七彩虹镭风3450-gd2 cf黄金版 256M H25

显卡有两个电容怀孕了,不会修

网友:
这配置也确实啦垮了

网友:
做个游戏服务器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945主板,有年代感了。

网友:
这灰尘辣眼睛

网友:
这CPU换成771的服务器CPU还可以再战几年

网友:
上古时代的宝贝

网友A:
电容怀孕是我唯一会修的,虽说你这个是贴片,不过焊点比较大,应该也能搞上去。

网友:
我的945主板也还在用

网友:
有些年头了啊,还是用965的笔记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怀孕是我唯一会修的,虽说你这个是贴片,不过焊点比较大,应该也能搞上去。 ...

那俩电容是电解电容,就是焊点太难拆

网友:
我的945的机器还在服役,一年开不了一回

网友:
主机不缺件,,,20大元

网友:
好像就一个pcie

网友:
我看见ide接口了

楼主:
IDE的貌似是光驱的,硬盘因为拿过来的时候就是拆了的不清楚

网友:
台式机还是太费电了,真正使用无非就是看个网页或者视频。除非是游戏达人或者专业设计,否则买个笔记本就好了。

网友B:
主板黄色,华硕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黄色,华硕的吧

对,华硕的就是黄色?

网友:
显卡设计是用贴片固态电容的,厂家为了节省成本用了品质差的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