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帮看下刚买的12V16A的MP-U200S12,能跑16A吗

楼主(2022-06-15):
大家帮看下能不能跑到16A

楼主:
老哥们。这个能跑到16A吗

网友A:
长时间负载16A危险,短时间能应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负载16A危险,短时间能应付一下。

只有一个管的,我看别牌子的100W的都两个管了

网友:
计算一下开关电源的初级、后级的每个环节,是否足够支撑对应的电流。比如开关管、电容等,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

网友B:
没问题,大胆用吧

网友C:
看样子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大胆用吧

好怕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是没问题的

真的吗

楼主:
老哥,真的吗,不要骗我呀好怕怕

网友D:
电源这东西,要长时间使用怎么都要留个20%的余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这东西,要长时间使用怎么都要留个20%的余量吧

老哥,看这用料咋样

网友E:
宽幅电源看主电容容量,满足使用要求
当交流电压u=85~265V时,经验选择k=(2~3)uF/W 当交流电压u=230V(+-15%)时,k=1uF/W (k为每单位输出功率(W)所需输入滤波电容器容量(uF)的比例系数)

网友:
被动散热行吗?

楼主:
对,没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宽幅电源看主电容容量,满足使用要求
当交流电压u=85~265V时,经验选择k=(2~3)uF/W 当交流电压u=230V(+-1 ...

谢谢大佬科普,这电源能用吗,只有一个开关管。

网友:
没风扇,估计长时间够呛。

网友:
目测这电源不错,只是被动散热全负载只能自己试,温度不高就可以证明没问题,如果温度控制不住那就是不行,很简单的

网友:
还不如买个明纬电源

网友:
后面就一个管有心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