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e qc20 使用时,感应市电交流声怎么避免

楼主(2022-06-15):
qc20的降噪效果比较好,现在插电脑或手机,电脑接交流电源或手机充电,交流嗡声比较大。有没有好的办法消除?

网友A:
检查你家市电是否地线失效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你家市电是否地线失效先

地线都好的。电脑电源和手机电源都是两脚,无地线。

网友(2022-07-23):
电磁影响?我不懂

网友:
直接换bose qc20 的传输线

网友:
两脚的适配器,试试两脚对调,零火对调试试

网友:
主板进水 或漕了

网友:
哪里有这么灵敏,应该是BOSE固件BUG,我的QC35也偶尔会滋滋啦啦啸叫,关机重启一下就好了

网友(2023-04-27):
通病,换线可能会稍微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