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CHXM超快恢复二极管SF1604为什么是三个脚

楼主(2022-06-15):
编辑-Z
快速二极管也称为快恢复二极管,而SF1604是属于响应速度更快的超快恢复二极管,它们一般用于开关电源等高频电路中作为整流二极管。普通整流管响应速度较慢,一般为低频管,用于高频电路时容易烧毁。超快恢复二极管SF1604由三个脚组成,是利用三极管的封装框架快恢复二极管有的是其中一个脚悬空,有的是其中两个脚,有的用两个二极管封装在一起,也叫半桥。那么MHCHXM超快恢复二极管SF1604为什么是三个脚?

快恢复二极管常用的TO-220封装分为两脚TO-220AC和三脚TO-220ABTO-220AC封装一般只有一个芯片,所以只需要两个引脚,一个引脚是正极,一个引脚是负极。TO-220AB 封装不同于TO-220AC它里面有两个芯片,所以除了引脚一个正极和一个负极外,还需要一个脚把两个芯片连接在一起,就是例子图中模板中间的那个引脚,显示为正极SF1604是属于TO-220AB封装的,自然就有三个脚了。

SF1604参数描述
型号:SF1604
封装:TO-220AB
电性参数:16A400V
芯片材质:硅
正向电流(Io)16A
芯片个数:2
正向电压(VF)1.4V
芯片尺寸:90MIL
浪涌电流Ifsm100A
漏电流(Ir)10UA
工作温度:-50~150
恢复时间(Trr)35NS
引线数量:3

快恢复二极管三脚的接法如下:

三脚二极管是两个二极管的组合,是双绕组(带中间抽头)变压器的全波整流桥。中间电极为直流输出正极,两侧接变压器。超快恢复SF1604广泛应用于变频器、开关电源、LED电源和逆变器等电路,作高频、低压、大电流整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保护二极管使用。

网友:
这2个二极管能并联使用吧,13脚短接,2脚输出,

网友:
有些电路里就是并联使用的

网友:
这是厂家已经替你按半桥接法接好了,开关电源很少用到全桥整流输出的,如果只是需要当一个二极管使用,直接把两个正极并联到一起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