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求教老哥 个人中心里怎么更换头像 点头像没反应

楼主(2022-06-15):
设置进去后,这个换头像根本点不动,没反应,换了两个手机也一样,难道是要达到一定等级才能改头像?新人都是默认头咯

网友A:
手机版目前不支持头像上传修改,请滑出左侧菜单,选择最下方的“访问电脑版”,进入设置中心里修改上传。或者使用电脑访问进行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版目前不支持头像上传修改,请滑出左侧菜单,选择最下方的“访问电脑版”,进入设置中心里修改上传。或 ...

所噶,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