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搞了个936焊台,关于发光二极管快速闪烁

楼主(2022-06-15):
前几天搞了一台936焊台,在加热的时候红色LED指示灯是常亮,到达温度后灯灭。。我想把它改造成加热时LED快闪。那么我直接给这个二极管后面,加上一个脉冲发生器行不行。,就是这个东西

使用中这几天存在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在焊接的时候指示灯还会出现一种慢闪的情况。大概是两秒闪一下,这个时候应该也是处在加温,但可能不是持续加温,那如果我恰好看到这个灯是灭的(实际它刚闪完),我就很能认为它的温度已经达到了,进行焊接,然后就导致温度没达到,焊接不成功,工件融化损坏

网友A:
有自闪烁发光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自闪烁发光二极管吧

有种七种颜色或者两种颜色交替的,但是高频率快闪的单色好像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自闪烁发光二极管吧

他要求的是LED快闪,你说的是慢闪。

网友:
其实我觉得加热常亮,停止加热不亮这个提示是不错的。

网友:
感觉你这是咸的,魔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种七种颜色或者两种颜色交替的,但是高频率快闪的单色好像没有。

有单色自闪二极管

网友:
两秒闪一下是保温。。936发热丝与热电偶传导距离长且传导慢。不适合精密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