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路大哥看一下这个电源怎么改动?YJL600W

楼主(2022-06-15):
拆得一个12V  50A  的LED电源,想用于驱动12V30A直流电机,无奈启动时电源就保护了,8脚电源IC是1252A
麻烦各大高手帮忙看一下,需要怎么改动才能避开过流保护

网友A:
加一个缓启动电路

网友:
串联电阻,然后用延时电路短路电阻。

网友B:
能看下你的电机吗?应该不是过流造成保护了。

网友:
输出滤波电容再加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缓启动电路

这位大哥,请教一下怎么加

网友:
电机启动电流太大了,自然会触发保护
淘宝有那种几十块的直流电机软启动,试试加一个应该没问题

网友C:
拆4个三极管测下,可能坏了

网友:
帮你顶起来 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看下你的电机吗?应该不是过流造成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4个三极管测下,可能坏了

电源是没问题的,接LEDj可以用的,不是三极管坏了

网友D:
12v30a的电机???启动电流你起码得留3倍余量。,也就是90a。。加个并几个大电容试试。。。实在不行就弄个调速板软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30a的电机???启动电流你起码得留3倍余量。,也就是90a。。加个并几个大电容试试。。。实在不行就弄个 ...

能不能取消这个电源的过流保护功能

网友B:
液体电磁阀啊!这个有30A启动电流?你的电源是不是有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体电磁阀啊!这个有30A启动电流?你的电源是不是有修过?

没修过,我试着拆保护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