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摇千斤顶,打理一下还能用

楼主(2022-06-15):
库房翻出来的,拯救一下还能用,就是顶头上的垫铁没有了,好像是5吨的。

网友:
加点黄油,绽放第二春。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见啊。

网友A:
这种应该不太安全已经淘汰了,虽然还能看到阿三和巴铁在用

网友:
确实太老了,小时候看到修车的用这个。一晃眼过了20多年了

网友:
这东西这么简单

网友:
顶汽车换胎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不太安全已经淘汰了,虽然还能看到阿三和巴铁在用

螺杆自锁性好,比液压的安全。

网友:
这种摇起来会不会比较费力?收回去的时候简不简单?

网友:
这种应该叫“齿条式‘千斤顶,优点就是没有位置限制,一般液压的那种横着放是没法用的。

网友:
红框内的轴承不错。

网友:
内部打理一下上点油,可以做个摆件,工业风。

网友B:
这种棘轮螺旋千斤顶的优点是可靠,其缺点是沉重。

网友:
这个千斤顶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棘轮螺旋千斤顶的优点是可靠,其缺点是沉重。

这个不是棘轮款的,用锥齿配合的手摇齿轮,不知道确切学名。

网友:
见过手动按压的那种

网友:
这种千斤顶在单位上班时常用

网友:
直接接上个慢点的减速电机就可以改电动了

网友:
老物件了,第一次见

网友:
应该比五菱车配的千斤顶好摇一些,就是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