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SM3268在usb3.0下只能跑usb2.0速度(已经解决了)

楼主(2022-06-15):
sm3268p拆机板,usb3.0模式下却只能跑到40M速度
芯片id AD 5E 28 22 10 90 H25QFT8A1A8R  两个ce

额,解决了,换了版本的量产软件
sm32xx的通用版看来兼容性不行,换了最新的sm3268专用的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flash参数的问题吧

网友:
其实跑2.0之下温度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