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插网线是什么玩意,做什么用的,

楼主(2022-06-15):
电源插网线,是个什么玩意,做什么用的,有大神知道吗<(`^´)>

一头接的光猫

网友:
提供POE供电的应该是。

网友:
这玩意是poe,48v是标准,还有24v的。。。。度娘一下poe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A:
POE电源

楼主你的漏油器不错

网友:
改天给你拍一个我们实验室的仪表电源,12V,接口跟电话线的水晶接头完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E电源

楼主你的漏油器不错

公司的,大家吃饭拍个图

网友:
48V,POE电源。

网友:
POE供电的交换机贼贵,而且用的不多。后续需要POE供电就采用这个玩意,价格便宜多了,也算是一种解决方案吧。

网友:
用于网络监控摄像头的供电,看标签,网线的45号线为电源输出正极,78号线负极。

网友:
POE供电多用于长距离网络

网友B:
这种POE是不是真正的POE?还是只是直接将那四芯通电了?正常POE并不会独占线路,不影响8芯的正常通信,百兆还好,要是千兆网就得8芯全用

网友:
POE供电,一般是带监控摄像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POE是不是真正的POE?还是只是直接将那四芯通电了?正常POE并不会独占线路,不影响8芯的正常通信,百兆 ...

插上网线通电测一下输出电压就知道了,标准poe好像要接设备才有输出。

网友:
非标POE电源!

网友:
POE电源,做监控的常用

网友:
这个电源,我改成了10mA的恒流源,测量稳压管和LED灯用。

网友:
我就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明显非标POE供电线,其中1236跑数据,4578供电,供电端口不能直接接网络设备,会烧...

网友:
POE电源吧,但另一头接在光猫网口上是什么操作?难道光猫原电源供电不足还是额外从网口供电?

网友:
不就是POE嘛,好像电话线也是48V,同样是P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