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ut89x万用表

楼主(2022-06-15):
下了班住公司里无聊,把干活的万用表拆了,优利德ut89x,作为优利德6000字万用表里倒数第二的存在,性价比上没啥好说的,精度貌似还行,毕竟是7501的芯,检修工作中基本都是220/380v,都不看小数点的,直接拆吧,电池盖打开,这个7号电池的设计我就很喜欢,裸露的保险管方便更换,后盖就六颗螺丝,轻松开盖,电路板符合单片机表简洁的布局,整个板子上就2个芯片,晶华的7501和一个电源管理,说起7501,还有0660和1106方案堪称中低端万用表三大小王子,这里面7501貌似稍微逊色点点,据说是线性不太好,晶振8m的,速度应该很快,不过手动挡还谈啥速度,在输入保护上,就一个ptc,防静电过压之类的压敏电阻没有,保险管是20a和630ma,灭弧电压250v,还行吧,反正又不是工业级表,不过我们检修中还是有概率把380v插到电流档的,转盘比较靓丽,用了快一年了没啥磨损,优利德的东西就这样,品控看运气,合格的产品到手上就是好用耐用,不合格的到你手上就摆烂,电路板上还有两个led珠子,红圈里是面板信号灯,双色灯,绿色是电容档,变黄就是正在给电容充电,反正测大电容慢到无聊,给个提示灯让人知道它还在充电中,免得以为是表坏了。绿圈里是照明灯,就是手电筒,没啥用,我们晚上检修时一般都是戴头灯就这样了装回去,开机正常,完工

网友A:
我也有一个,不明白为啥背光经常会自动亮

网友B:
不是牛屎好评

网友C:
内面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D:
百元级的万用表,不错了。

网友E:
24位ADC才4000(6000)字,有点少了。

网友:
我还真喜欢手动的万用表,自动的都唱起来了

网友:
厉害了....我一个室友毕业就是这家公司的,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家公司的产品.....

网友F:
这个是不是可以刷固件改9000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不明白为啥背光经常会自动亮

哎呀拆的时候忘了说了,屏幕正中上边有个光敏电阻,开机后只要阴暗的地方就会自动亮,你可以开机后按一下那个黑色的off按键,就把自动背光关掉了。每次开机都要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牛屎好评

好像89x绝大多数都是牛屎,21年貌似缺芯片,疫情嘛,就临时用了短时间的硬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面做工还可以啊。

优利德做工表面上比较好看,细看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元级的万用表,不错了。

拼夕夕八十多块钱吧,优利德最便宜的6000字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位ADC才4000(6000)字,有点少了。

或许是刻意限制了,避免影响中高端表的销售,就像ut210e明明是0660或者1106的芯片,却程序上限制2000字,这样才能分开产品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不是可以刷固件改9000计数?

7501自带低电压烧录程序,不需要外部储存芯片,意味着绝无用户自行更改程序的可能

网友:
有个右立德的表,硅胶按键坏了

网友G:
做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工可以的

好歹是国产品牌前三,即使是最便宜的ut33系列,三十多块钱,做工都是比较漂亮的,吊打同样二三十的杂牌表

网友:
这表做工还是不错的,用四节电池,换电池方便。

网友:
UT89XD比较不错,多了测LED的档位和NC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