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家的1950G易展版信号好像挺不错的。

楼主(2022-06-15):
测试了几个千兆路由,只有这款在同样的位置5G信号最好,其他的要么就只能2.4G,要么5G只有几十兆。

网友(2022-07-15):
tp1900这颗u打磨很成熟了,256qam调制和外置射频芯片还是可以的,毕竟都三年了,从百兆版到千兆易展都在用,还是可以的,不过1950g是移动定制的吧?

网友:
有我的百元神器K3强吗

网友:
我觉得信号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