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今天贴个64G的UP23N

楼主(2022-06-15):
上次固态硬盘里拆了两片闪迪LGA52颗粒,这次还是上我的老朋友UP23N
UP23N这个主控可以支持4CE,所以单帖闪迪的颗粒,45-4C-95-93-7A-57,不支持此ID
如果没猜错晶圆同9DDJ,强制设定ID:98-3A-95-93-7A-57
设置好后55AA走起

然后,开卡成功!坏块数不多

MP_ALL开一遍,这次不用写F/W

闪存ID已经被更改为98-3A-95-93-7A-57,直接开

开卡完毕,测个速度

行吧,至少能用

网友:
制作过程怎么没有发出来

网友:
LGA52封装是不支持NV-DDRx(Toggle)模式的,所以不能当TEG9DDL开

NV-DDR是ONFI的模式,不是Toggle
不知道群联在CE数量多了之后的性能怎么样,我SK6211双贴K9WBG速度还不如单贴

网友A:
首先要说的是UP23N(PS2251-68)是不支持8CE的,UP21(PS2251-61) UP23(PS2251-67)是支持8CE的,但是那种做了8CE完整布线的板子不好找。
再者 你说:“LGA52封装是不支持NV-DDRx(Toggle)模式的”这说法也不准确,只是你手上的这个片是Legacy(传统片),LGA52封装的照样有toggle颗粒
你刷的这个黑片固件速度有些慢了,如果刷正片固件写速度能上10M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说的是UP23N(PS2251-68)是不支持8CE的,UP21(PS2251-61) UP23(PS2251-67)是支持8CE的,但是那种做 ...

8ce是支持的,我开过双贴9DDK(好像也有可能是up23,不过板子是支持8ce的)
NV-DDRx确实是我写错了
up23N主控用正片开卡确实速度会快,我也有19nm的固件,但MP版本我找不到合适的

网友:
2.0 的普遍温度不高,放在那些 7 x 24 的板子上再合适不过了

网友:
努力学习  先进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