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这块电池是保护板小了吗?

楼主(2022-06-15):
描述:这样的电池我有两块,现在把它用电锂电锤上试机,钻头14*150的,打混凝土至钻头全部进入。两块电池都是只能打2-3个孔,而且几乎每个孔都会停机保护,需要把电池重新拆装一遍才可运行,停止电压在19V左右。用大艺锂电扳手原装自带的至少能打20个孔而且不保护。
请问:有人说是保护板太小了。是电池电芯问题还是保护板问题?如果换保护板用什么牌子的?锂电锤的保护板与角磨机的保护板一样吗?几个摩斯管的?安装尺寸能安到原来的壳子里面吗?

网友:
如果停止的电压19V,肯定不对呀,5串充满电才不到21V呢,要么电池有问题,要么保护板有问题。

网友A:
再加一颗电流检测电阻,并联

网友:
你自己外接负载测试不就知道了,测电流,测每串电池电压

网友:
分析原因只有两个,1.各组电芯电压不均衡,有某组电压低,使用很短时间就会低压保护。2.电芯内阻大,也会提前保护。也存在两种原因兼有的情况。保护板有问题的概率极小。先测测电池吧,很容易找到毛病的。

网友B:
是你的保护板放电电流小了 容易过流保护

角磨机 电锤 要用这种专用的40A大电流保护板 不然很容易限流保护的
这种保护板可以输出大约40A电流 大约800W的功率

网友:
先测一下内阻多大,十有八九电池内阻高了 电锤电流大触发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你的保护板放电电流小了 容易过流保护

角磨机 电锤 要用这种专用的40A大电流保护板 不然很容易限流保护 ...

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的保护板放电电流小了 容易过流保护

角磨机 电锤 要用这种专用的40A大电流保护板 不然很容易限流保护 ...

我现在买了这样一块保护板,等到了后装上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买了这样一块保护板,等到了后装上试一试。

估计这钱百花了。你用脑子想想啊,如果是保护板电流不够的话,应该一开始就保护啊,因为电池开始用的时候电压高,电流也大,如果超出了保护板的允许电流就会立刻保护。你打了两个孔后,电压降到了19伏才保护,此时电流已经比开始小很多了,保护板此时保护肯定不是电流过大的原因了。

网友:
我有一块兼容博世的电池也是这个情况,上电锤一用就闪灯停机,不知道是保护板的原因还是电芯原因,电芯是海四达的

网友:
测一下线路内阻是否过大,电池均衡电压是否OK,然后再进一步细查可能的所有问题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买了这样一块保护板,等到了后装上试一试。

这种也不行 要那种mos管跟指甲盖那么大的才行

网友:
第一,我怀疑你电池内阻大了,其次,你的正负导线得换,我看这线怎么看怎么顶多18AWG,得换成16AWG以上的,至于保护板电流不够纯属瞎操心,这三颗MOS并在一起导通内阻2毫欧不到,能有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一颗电流检测电阻,并联

试过了,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也不行 要那种mos管跟指甲盖那么大的才行

请求推荐一款,链接也可。

网友:
电池芯不行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保护板换了,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