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电视开机亮一下就暗怎么去保护的问题

楼主(2022-06-15):
电视开机的一瞬间两一下就暗了,用手电筒能看出图案,借了个LED灯珠测试仪,经检测发现有一路LED灯板不通,

就这个东西第一次使用,测试是另外三组灯板时灯珠电压显示七八十伏,电流将近20毫伏。另外一组电压随电压调节旋钮变化,没有灯珠电流。
现在我就想不换灯板,电视太大了拆灯条没有经验怕出问题,就想把电流检测电路去除,下边是公版图

右下角红色圈的位置在电路板上有一个0欧的电阻,起初我是把那个0欧的电阻焊下来了,装机测试时开机就不亮了,后来又焊上去,又把6脚一个接地的贴片电容短接相当于6脚接地,装机还是亮一下就暗了。看数据手册6脚电压是-0.3v到+5.5v就是下边的图

按照这个来说6脚接地后再这个值得范围内啊为啥不行能?

还有这个是什么鬼?前边说请设置为正常电压(ADIM/4.4)V(Typ),这个正常电压说的是ADIM为4.4v?还是左边公版图里Gain1/4.4(这个意思是1到4.4v不确定?)  后边的当IS引脚电压小于(ADIM/8.8)V(Typ)或高于1.0V时,输出将停止并锁定。又是啥意思?电视放在地上电路吧按上后又测不到背面BD94121F各脚的电压,本来想着去了电流保护后四条灯板有一条不亮就让凑合着用吧,怎么也比拆屏幕风险小的多吧,主要是平时只拆过22寸、19寸的显示器LCD换成LED灯条,或者直接换灯条,这个65寸的这么大的还没拆过。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DkRw5W0E8MBzlHgrcZWOQ
提取码:eelh
数据手册

网友A:
现在我就想不换灯板?
外接一路LED灯板吧。

网友:
找个LED灯的驱动直接点亮

网友B:
你得找这个芯片的短接脚,绕过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就想不换灯板?
外接一路LED灯板吧。

没有合适的灯板啊,就拆过22寸19寸的显示器,第一次拆这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找这个芯片的短接脚,绕过保护

忘了上传数据手册,现在上传帮忙给看看怎么绕过保护

网友C:
恒流驱动的,直接短接开路的灯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流驱动的,直接短接开路的灯不就好了

你的意思是把坏的那路灯条的正负极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流驱动的,直接短接开路的灯不就好了

问了下别人,说可以把坏的灯条去除然后接一路假负载,或者换灯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把坏的那路灯条的正负极短接?

可以试一下的,如果不能亮就并联一个灯板上去,20W的旧LED灯泡的灯板应该就查不多了,短接一组灯条不会烧电源,都是剩下的灯损耗会更快,而且显示会有暗区,最好换一套灯条

网友D:
楼上说的都对,短路那一组坏的,没问题,前几天家里32寸的我就是这么弄的,记得灯条背后导热硅脂涂上点,估计能用一辈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都对,短路那一组坏的,没问题,前几天家里32寸的我就是这么弄的,记得灯条背后导热硅脂涂上点,估 ...

背光拆开了,电源板背光是输出四路,每一路是三条灯条串联,每条灯条有六个灯珠串联,还有就是灯条背面是双面胶铺面粘的,拆的时候用吹头发的吹风机一边吹一边拽,明明灯条两边都有螺丝固定,背面还沾满了双面胶

网友:
更换灯板很简单的,胆大心细!

网友:
换灯条换灯条

网友E:
不知道外接灯条能不能正常点亮,如果外接能点亮,屏背光剩余灯条不影响观看的话,灯条外置固定就行,不用去保护,论坛有人这样搞过,前提是不影响观看,灯条迟早得换,应急处理也许能用上一年半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外接灯条能不能正常点亮,如果外接能点亮,屏背光剩余灯条不影响观看的话,灯条外置固定就行,不用去 ...

手头没合适的灯条不能替换测试  一组灯条不亮  一组是三个灯条串联 面积太大只能更换  还有一组灯条也快坏了 怎么也是换干脆全换了省心  免得用不了多长时间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