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DELL Vostro 1450笔记本响五声报警故障维修

楼主(2022-06-15):
单位配的电脑,大概是12年左右吧。
部分同事用了这么久还在用,我就直接拿来接电视机看视频了。

同事这台机器拿来时故障现象为重复5声报警,无法进入系统。

刚开始以为是电池或电源线问题,结果发现同事根本没接电池,换了我和电源线故障也依旧。

查百度,说可能是CPU问题。

那就拆机吧,试试清理一下积灰,解决一下散热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因为此机的螺丝长短不一,拆下的螺丝按顺序放好,方便装回。

键盘线及其他插头重新插一遍,没用,不是接触问题。

键盘拆完,先试试内存重新插拔,清理,都没能解决问题。

清理风扇,灰很多,快堵死了,重新换CPU导热胶因为手脏没有拍照,以为能解决问题了,结果装好发现问题依旧。

更换内存
去掉硬盘光驱
都没解决问题

以为是主板问题了,想装回还给同事,让人家考虑扔了,还是换主板。
突然看到主板电池,想到开机有提示时间不对,那就先换个电池吧。
拆电池,点焊,装回,一通操作也就十分钟左右,装回再试机,NM,竟然没报警声音了。

把光驱硬盘装回。正常启动,只是蓝屏无法进系统,一试发现硬盘不用AHCI模式就能正常进系统了。

不曾想电池没电,还会引发这样的报警,以前最多是时间不正常,难得一见,大家参考。

网友:
我能说我曾经碰到过这种情况么,实在想不通为毛电池没电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DELL    机器没有用过

网友:
好家伙,我记得我桌子底下好像也有一台DELL的本子,本来用的好好的,某一天开机就报警了,也是换了内存硬盘CPU都不行,看来我得去找出来量一下里面的小电池了

网友:
还好是个小问题

网友:
DELL的笔电,电池没电也会这么报警。

网友:
启机时屏幕有提示吗?

网友:
听说个这样的问题

网友:
动手能力强,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