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捡了个老winCE的车机 想改家用玩玩 求助电源针脚定义

楼主(2022-06-15):
捡了个老winCE的车机 想改家用玩玩  求助电源针脚定义

网友:
找针脚定义不好找,可以用万用表找出负极和+B,用一把功率试灯找Acc,拆机找喇叭线。

网友A:
你去买尾插,卖家会给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买尾插,卖家会给你图

淘宝好多卖尾插的 都说不包定义 说每个牌子的定义都不同

网友:
拆开,先找出电源再说。winCE就是个小电脑,还是有些可玩性的。

网友:
拆开从保险丝可以找到电源正极,负极不用说了,触发ACC正极需要找芯片,这个尾插和安卓的一样,但是定义不知道一不一样,可以线按照安卓的触发红线定义的位置试一下,一般这三根线就是中间对称的4条线的3个

网友:
拆开看一下电路板上面一般都有标注的!

网友:
这种插头有最少三种接法 需要拆开检测 从功放PDF找出四路喇叭 电容正极 剩下的就是ACC 用正极碰剩下的几个线

网友:
我也有一个winCE的车机 开机到界面卡死

网友:
电路板上面应该有标注,拆开看看。

网友:
最直接的就是拆开看主板

网友:
看主板有丝印

网友:
我觉得拆开后根据尾插找各个脚的定义比较好,先找电源的,再找喇叭....

网友:
知道是什么车用的才好找定义

网友:
拆开看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