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喜猪多功能煮茶器拆解

楼主(2022-06-15):
同事一个煮茶器坏了

知道我爱收电子垃圾

304不锈钢

接线

加热用的是发热管

各种温度保护

拆下有用的

低座

最后留下部分,其余进垃圾桶

谢谢观赏!!

网友:
玻璃烂了,没法修了

网友A:
你们都是劳模,天天有的拆有的修

网友:
把加热部分研究一下,看能不能改造成恒温台。

网友:
改个台灯啊 多好

网友:
玻璃碎了就没意思了,留下发热盘可以用用,哈哈,等牙膏

网友:
小孩泡奶粉的恒温水壶,已经碎了3个,都扔掉了省得闹心

网友:
玻璃一破就玩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都是劳模,天天有的拆有的修

你是看模,天天有的看。

网友B:
裂了就完了~

网友:
玻璃的比304不锈钢的会好吗?

网友:
改成拆焊台,拆led灯珠应该方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裂了就完了~

完了,芭比Q了。。。

网友:
只是外壳破了,不能用胶粘接一下吗?

网友:
同事圈的劳模

网友:
接合器还不错

网友:
这品牌有喜感

网友:
这种底座应该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