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台海康的智能交互一体机,发现电源板好奇葩啊

楼主(2022-06-15):
海康威视65寸高清LCD液晶触摸一体机起初是开机屏幕背光亮一下就暗了,灯条坏了,这个在电子学堂发了求助帖了,大神有兴趣可以过去给指导一下。下边是正题

背面的铭牌,正面就不拍了,拉回来直接放地上了太重太大了,网上搜了下型号

110斤重两个人抬着还很费劲。

背面电源板拆下来了,左右下角两个黑色长方形的是喇叭就凑合着看吧,大概的拍了下图片主要还是电源板。

这个相当于主板,各种接口

这个是啥没仔细研究。

电源铭牌,红色的波浪是火线,黑色的波浪是零线,红色的四个点就是整流桥的四个引脚,黑色的四个点就是另外一个整流桥的四个引脚,三四十整流桥的正面被散热器挡着了,第一次见整流桥这么用的。

小巧的变压器,看着也不太像个变压器。

这个大个变压器,你大就大被,干嘛焊那么多的引脚,正反面一看七个引脚都焊接的铜线,后面呢有八个整流二极管,一看就蒙了咋这么乱呢,实际呢? 第四个图片就用着两个引脚。

看看这两个你说是变压器有人信不信,一遍两个引脚,一边三个引脚,如果不用万能表测量不画电路图谁会相信它就是一个电感(LLH1 LLH2又是啥鬼?不是仔细看了下图片谁会注意还有这个)还有变压器次级经过二极管整流电感、电容滤波,一般滤波电容谁会用金属化聚丙烯薄膜电容这个是百度搜型号才查出来的(MKP25 105k450电容

最后电源板的正反面来张图片。接触的越多才发现自己懂得越少啊。

网友A:
不奇怪啊,两个整流器只不过一个输入零线 另一个输入的火线,正负极并联了,这种接法不常见但也不至于奇葩。

网友:
扩流作用,不奇怪的。

网友B:
说白了就是大屏幕安卓手机加一个外置电脑的接口

网友C:
那一排二极管和变压器,还有你说的聚丙烯滤波电容是输出高压给背光供电的,而且是分很多路,大屏幕的背光,而且需要高亮度,不是家用电视机的背光电路能解决的

网友:
做工不输任何国际大牌子

网友:
看看里面多不多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白了就是大屏幕安卓手机加一个外置电脑的接口

工控机+大屏幕

网友:
做工算好的

网友:
多拆拆就不奇怪了。。

网友D:
把第七张图片带天线的那个拆开看看啊

网友:
高级,这个还集成了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第七张图片带天线的那个拆开看看啊

没地方了,都拆开了,触摸屏、电视的液晶屏,导光板在加上固定灯条的底板占了很大地方,灯条来了攒的时候在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一排二极管和变压器,还有你说的聚丙烯滤波电容是输出高压给背光供电的,而且是分很多路,大屏幕的背光, ...

背光分了四路,每一路是三条灯条串联的,每个灯条串联六个4708灯珠,经测试其实是坏了两路,一路是一个灯珠不亮了导致检测电路保护,还有一路是一个灯珠通电后闪烁,看着马上也快坏了,网上买了十二个灯条准备全部更换,毕竟拆一次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白了就是大屏幕安卓手机加一个外置电脑的接口

也可以这么说,电脑主板有几根线连接电源板是控制背光亮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奇怪啊,两个整流器只不过一个输入零线 另一个输入的火线,正负极并联了,这种接法不常见但也不至于奇葩 ...

主要是第一次见,一开始只研究背光控制芯片来着,后来在看整流电路没看明白一画电路图才知道什么原理的,平时拆修电脑电源,笔记本打印机电源,没拆修过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