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燃气热水器面板怎样拆

楼主(2022-06-15):
面板怎样拆,下部螺丝钉拆掉还是向外弄不下来,顶部也没有看到螺丝

网友A:
下边螺丝拆了往上提就行了

网友B:
远程报警? 好厉害

网友C:
还带天线啊。可以远程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边螺丝拆了往上提就行了

往上提不是塑料板挡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远程报警? 好厉害

没用过,好像是可以联网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带天线啊。可以远程控制吧

没使用过远程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

网友:
小尾巴天线 ?还要连接远程服务器?监测到有人洗澡然后就给断热水?

楼主:
外壳拆不掉,下边螺丝拆掉,拉出来一个缝隙,上边卡住了

网友D:
热水器可以清洗了,这用几年了咋这么多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水器可以清洗了,这用几年了咋这么多油

也没几年,5年了

网友:
热水器放厨房确实太脏了,我放阳台的热水器5年多干净得很

网友:
先把整机从墙上拆下来,螺丝在机器后面

网友:
先拆下面那块小的

网友:
撬开上面塑料盖子,就会看到螺丝

网友:
这个还有天线

网友:
看看热水器底部,应该有螺丝。

网友:
我不喜欢热水器放厨房,时间久了全是油

网友:
有天线,莫非它还会用手机?或者是带蓝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