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刚学 问下数码管0到9 的问题

楼主(2022-06-15):
看下  我写的0到 9  跳动显示   实际是  0  2  4   6   8    1   3  5   7     这样循环的      哪里出问题了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code sm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数码管0-9的十六进制数组
                        0xf8,0x80,0x90};
void delay(uint);
sbit wei1=P2^0;
sbit wei2=P2^1;
sbit wei3=P2^2;
sbit wei4=P2^3;
void main()
{
   uchar i=0;
while(1)
{

    P0 =smg[i];
wei1=~wei1;

    P0 =smg[i];
wei2=~wei2;

    P0 =smg[i];
wei3=~wei3;

    P0 =smg[i];
wei4=~wei4;

     delay(300);
  i++;
     if(i>=9)
       {
         i=0;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3;j>0;j--);
}

楼主:
不知道怎么上传视频

网友A:
不懂C,感觉像i数据类型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上传视频

之前的视频是正常的,为什么又删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的视频是正常的,为什么又删掉了?

我这里显示 不支持 此类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C,感觉像i数据类型不对

不到十个数  char  足够了

网友C:
你这个消隐有问题。当i=0时,wei=1,显示数码“0”;当i=1时,即使P0 =smg[1] ,但wie取反了,wei=0,不显示“1”;当i=2时,wei再取反,wei=1,显示“2”;当i=3时,wei=1,wei取反,wei=0,不能显示3。。。。。。。当i=9时,wei取反过程是i为奇数,wei=1,所以显示13579。

网友C: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code sm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9???????
                        0xf8,0x80,0x90};
void delay(uint);
sbit wei1=P2^0;
sbit wei2=P2^1;
sbit wei3=P2^2;
sbit wei4=P2^3;
void main()
{
        uchar i=0;
        while(1)
        {
                P2=0x00;   //刷新太低,不要这个也不影响实际显示效果。
                P0=smg;  //怎么打不出smg?
                P2=0x0f;
                i++;
                if(i>=10)
                i=0;
                delay(300);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3;j>0;j--);
}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温总软硬通吃呀。。。

网友:
P0 =smg[i];
wei1=~wei1;

P0 =smg[i];
wei2=~wei2;

    P0 =smg[i];
wei3=~wei3;

    P0 =smg[i];
wei4=~wei4;

这不是等效于:
P0=smg[i];
wei1=~wei1;
wei2=~wei2;
wei3=~wei3;
wei4=~wei4;
为啥要给P0口一直赋相同的值?

网友:
没搞过学习基本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非常感谢

网友:
Proteus 是个很好学习 测试工具 当然和实物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下面一段什么意思,初学者不理解,请指教。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3;j>0;j--);
}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下面一段什么意思,初学者不理解,请指教。
void delay(uint z)
{

已搜索理解,是软件延时。
那么这个循环运行了300*113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搜索理解,是软件延时。
那么这个循环运行了300*113次?

是的,让MCU空跑,让显示的内容有足够长的时间显示出来被人眼观察 到。

网友:
这个有点复杂了.软件这一块是我的软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消隐有问题。当i=0时,wei=1,显示数码“0”;当i=1时,即使P0 =smg[1] ,但wie取反了,wei=0,不显 ...

是的,位码这样写实在奇葩。
一般用直接赋值整个端口:u8 code T_COM[]={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位码

(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