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供电损坏的主板x79

楼主(2022-06-15):
练练手,图纸从哪搞,维修思路应该怎么修,烧的有点惨

楼主:
我觉得应该把烧起来的地方刮骨,然后测量导通,根据点位图?来来

网友:
我眼花了吗?咋没看到烧的地方?

楼主:
这芯片好贵,烧坏的两个芯片b3004k0105e栅极管,网上拆件加运费快要十元了,控制芯片up1952p七八块要比我这板子贵了,这个栅极管有啥代替的呢,要注意什么

网友A:
20-30元件费  电脑多层板主板这样烧的 普通人第一次修好就是运气了。

楼主:
qm3004m3跟b3004相似但是正向跨导查的有点大,能替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30元件费  电脑多层板主板这样烧的 普通人第一次修好就是运气了。

还不知道好不好来,也没有电路图,大概测了没问题

网友B:
就怕烧穿了,内层也短路就辣手了。

网友:
怎么烧的这么厉害?

网友:
CPU都是多路供电,少一路应该也没有问题吧!

网友:
放弃吧,得不偿失

网友C:
多层板,就怕中间断了。找找旧板子也不太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怕烧穿了,内层也短路就辣手了。

接地测量没问题,然后灯电源到了测试一下,芯片到了再测一遍

网友:
能修主板的都是高手,能刮骨疗伤的更是高手中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层板,就怕中间断了。找找旧板子也不太贵吧。

烧的比这厉害的旧板子要我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