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个小水泵

楼主(2022-06-15):
朋友浇花用的小水泵泡水后不转了,拿来拆开看看,发现锈死了,清洁后重新上油搞定

网友:
修理一下,补充点润滑油,一生锈就影响使用寿命了

网友:
密封圈不好了吧,应该不漏水的呀

网友:
还是双电机的

网友A:
手头有几个隔膜泵,但是力量比较小,能不能几个串起来增压作个喷雾器?

网友B:
这种水泵要头朝下安装,不然水容易进入电机造成生锈

网友:
水泵的防水没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几个隔膜泵,但是力量比较小,能不能几个串起来增压作个喷雾器?

汽车雨刮器喷水电机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水泵要头朝下安装,不然水容易进入电机造成生锈

这个方法好

网友C:
漏水很厉害了,这电机泡在水里运转竟然没死,汽车的汽油泵电机倒是真的是浸泡在汽油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漏水很厉害了,这电机泡在水里运转竟然没死,汽车的汽油泵电机倒是真的是浸泡在汽油里的 ...

可能是经常用,或者转子铁芯有防锈漆。汽车燃料泵电机,有点像24伏磁力离心泵,需要汽油等工质散热。

网友:
浇花用的这么好的水泵

网友:
并排两个隔膜泵,进水口需要做个滤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几个隔膜泵,但是力量比较小,能不能几个串起来增压作个喷雾器?

市场上有卖的便携洗车机, 有种型号就是两个隔膜泵串联起来用,压力会大一些

网友:
拆的不够彻底

网友:
电机没做防水处理

网友:
全是泥是在土里挖出来的么

网友:
养花也是要下成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