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自动洗手机求教

楼主(2022-06-15):
各位坛友,请教一下,买了一自动洗手机用来装洗洁精用,原机是设定触摸出泡二秒停止,
现在用来厨用的话有时需要触摸多次才能出够用量,能不能帮忙看下电路可不可以修改成
触摸不停出泡,手离开的话停止。谢谢。附上照片

网友A:
10脚的是单片机吧,应该要改程序,看来是没办法

网友B:
触摸的? 按键是设置么?

网友C:
可能和液体浓度有关,稀释一下试试

网友:
家用的话,直接按的耐用

网友D:
自动洗手?把手放进去就洗了?

网友:
图片效果好。

网友E:
说的不够详细哦。
下图中两个黄色的框,负责什么功能?触摸是不是应该那条黑线引过来的?那么按键又是做什么的呢?
红色的框就是场效应管,负责控制电机的。黄色箭头指的地方加高电平,电机就会转。
单片机内的程序是定死了,一般不好修改。试试利用这个按键开关吧。

网友:
搞复杂的玩意,没有意思

网友:
这种控制器跟纯净水那种自动抽水器一样的电路,单片机已经设定好了可以接三个按键,分别是按一下出少量水,按一下出多一些的,和按就出水,松手就停。你试试把那个开关接到单片机别的控的引脚试试

网友:
自动洗?仅仅自动出液吧

网友:
每次短按一下电源键,出液量就会变化,显示灯颜色会随之变色。

网友:
外挂单片机,或者自己修改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的? 按键是设置么?

触摸的,铜萡接触。按键是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脚的是单片机吧,应该要改程序,看来是没办法

那就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和液体浓度有关,稀释一下试试

并不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动洗手?把手放进去就洗了?

自动出泡呐

楼主:
手机拍而已,光线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的不够详细哦。
下图中两个黄色的框,负责什么功能?触摸是不是应该那条黑线引过来的?那么按键又是做什 ...

黄色的线连铜萡现实触摸,按键只是开关。如果是程序定了,那一般人修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