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拆改修金童PC-300海华伦飞电脑学习机 并运行古董电路板设计软件SMARTWORK

楼主(2022-06-16):
北京疫情期间在家不出,自己手工画电路板。一般先在计算机上用AutoCAD画出双面的印板图,然后再手工绘制电路板,在以前老站的帖子里介绍过手工绘制双面电路板的操作: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55322

其实手工画的电路板,都是比较简单的小电路板,用现在的I7 CPU计算机和AutoCAD软件来做辅助,绝对是大材小用。计算机的风扇排出热乎乎的热风!盛夏时节真是添暖。

回忆起几十年前,我用一个叫SMARTWORK的小软件,设计过好多电路板,它是运行在DOS系统的布板软件,对计算机的硬件要求很低,画我这板图应该绰绰有余!一通翻找后,终于在一张360K的软盘上找到了这个SMARTWORK软件,它由两个小软件组成,一个用于布板,另一个则专用于打印输出。最大的布板软件才146K!

可是在Win8系统下,已经不能运行这个软件了。到哪去找DOS系统的PC机呢,忽然想到我收集的一台叫金童海华PC-300的家用玩具电脑,外形有点像中华学习机,看看它的外形:

在新站以前的这个帖子里,介绍过这个电脑: https://www.mydigit.cn/thread-65784-1-1.html

当年收集到这个电脑时,它还能显示图形,现在把这台电脑找出来通电一试,它的软驱会动,蜂鸣器也会嘟嘟的响几声,但是已经不能在电视上显示了。这个机器是一个主板,外加一块视频板组成。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测绘这金童的这块视频电路板。这个视频电路板是用一片摩托罗拉的MC1377芯片,把PC机主板的R.G.B+同步信号合成PAL制视频信号。可是如何判断故障是由电脑主板的R.G.B输出信号故障造成,还是由这块视频合成电路板故障造成呢。我不懂这种电路,拿示波器也测不出个所以然来!信号的波形也是乱七八糟看不懂。

从测绘的电路看,计算机的主板是输出标准的CGA信号,主板上有个三档设置开关,分别为TV、MONO、COLOR三种输出设置。

附加的视频合成板的输入信号一共有4个,是从主板上的CGA接口输出的R.G.B和同步4个信号引入的。在主板上的三档拨动设置开关,是一个单刀三位开关。实际上是对主板上,伦飞的自有品牌128脚芯片的两个引脚进行下拉控制,这芯片两个引出脚放空时为Mono方式,两引出脚分别接地时输出TV和COLOR方式。当然最好有一台老式CGA接口彩色显示器,就能马上判断主板的显示是否正常,可惜早就没有CGA彩显了!

这时想到几十年前在双龙破烂市场买的一个赌博机的终端显示器,是一个5吋左右的CRT彩色显示器,它的输入是R.G.B+复合同步信号,原来是用来做显示器玩的,需要外接一个视频转R.G.B+复合同步的逆向转接板,才能输入普通的视频信号,把普通视频再分解成三基色信号。现在就拿它来试试,看能不能显示主板上的CGA口信号。

接上后,计算机主板显示设置在TV方式下能正常的显示出很好的彩色图像!这下心里踏实了许多,计算机的主板没坏!故障只是视频合成板的问题了。

把视频板上的MC1377芯片拆下来,换上插座,在淘宝上买了新的MC1377芯片。芯片到了后赶紧换上,哎!怎么就不能让我顺一回呢?换上新的片子还是不能显示!赶紧把一个三极管、电解电容、石英晶体都换了,还是不行!真是绝了。

拆下芯片和石英晶体后,基本上可以独立测量板子上的瓷片电容和电阻了,都没有毛病。最后只好把一对并列的电感线圈拆下来,这才发现电感线圈的一个外壳支撑脚,刺破了它底下的阻焊层,造成与下面的线路对地短路!制作了一片薄环氧片垫上。

至此通电测试,液晶视频显示器上出现了稳定的黑白图像!调整电感线圈的磁芯不起作用,调整石英晶体的谐振微调电容,稳定的彩色图像出现。有可能是更换了石英晶体后有些频偏,调整频率微调后校正。

接下来就开始在机器内置的DOS3.22系统下运行SMARTWORK软件,在8吋小液晶显示器、8吋液晶电视机和45吋康佳液晶电视机上都能很清晰的显示图像。

这是一个功能不错的软件,整体大小仅146K!比我们现在一张图片的容量小得多,生成一个挺复杂的板图文件也就30K左右,真是精炼。想到这个机器主板上带有44线的IDE硬盘接口,就给主板焊上一个44线的插针,外接一个44线IED转CF卡的转接板,这里要使用工业设备用的CF卡,它可以完全兼容IED硬盘。但在这台金童海华PC-300机器上试验,用DOS6.22系统启动机器,不能识别CF卡构成的2G固态硬盘,这个机器的现有内置系统,没有标准PC机进入BIOS系统设置硬盘参数的功能。在机器启动时,试验过按del键、F1、F2键等,都没有进入BIOS设置硬盘参数的功能,要是能接上一个小硬盘就更加方便了。

实际测试这台小电脑的工作功耗,如图:

耗电约为7W,小液晶显示器耗电约5W,整体耗电12W。这里有个运行SMARTWORK软件的布板视频:

金童PC-300计算机,它还有个兼容任天堂FC游戏机的电路板,插上个游戏卡,怀怀旧也挺不错。

金童PC-300机器上的FC电路板,只有一个接游戏手柄的15针接口对外,我用裕兴学习机上的主、付15针游戏手柄接上试试,但都不能联机操作!下载任天堂FC机的图纸进行核对,主手柄的接法应该是对应的,怎么不能联机使用呢?一通查找、核对电路并没有什么问题。这个金童PC-300机器上的FC机电路板,做工很好的,非常想修好它,把它的电路芯片全部拆下来,换上插座便于测量和更换芯片。

另外找出一台同样使用台湾联华UA6527、UA6528芯片的山寨FC红白机,对应着核对电路、更换芯片都没发现问题,山寨FC机上只剩下一个主手柄接在其主板的第二个手柄插针座上,通电测试能用,而接到主手柄插座对应的插针上不能用。

对应定义的接线在金童的FC板子接口上都有,于是就用山寨FC机的手柄,用电脑的打印机25针并口插座改制一个插头,按照相应的信号线连接后测试,机器能正常工作了。

可是选个游戏运行一会儿,伴音就开始越来越小、失真!最后就没有伴音了。复位也不能恢复,要关机后再开机,就会好一会儿!真是怪了?这“金童”怎么这么多的怪毛病?又一次的大拆机器,顺着音频信号线找下去,查到一个10uF/25V的钽电解电容,这种电容质量是很不错的,会是它的问题?拆下后用数字表测量有9.8uF,没什么问题啊?这里用的是钽电解电容,可能是要求漏电小的电容,就用0805型22uF无极贴片电容进行替换,再通电试机几个小时,伴音恢复正常,至此才算把这台老爷机器彻底修复了。

这里的视频是金童PC-300计算机的FC板运行任天堂游戏的情况视频,效果还不错。

附上SMARTWORK布板软件:

解压后,其中的s.exe是布板软件,另一个d.exe是打印输出软件。

网友:
那个年代的学习机都是奢侈品,更别说正经的电脑了。

网友:
精华的节奏啊

网友:
电路看起来不错

网友:
带软驱的学习机,只见过人家用。没想到这里面的做工还挺不错的。

网友:
学习机还带有1.44软盘驱动器 好怀念的机器

网友:
还是dos直简洁,还节省资源,图形界面耗费资源。上个小容量的笔记本硬盘试试能行不

网友:
电路图出现的方式很怀旧,像极了旧电脑打开大图片缓慢的过程

网友:
看的赏心悦目,楼主的技术也非常棒,学习了!

网友:
真是厉害  很有年代感了  桌面上的时钟真不少

网友:
这个都能改,楼主的技术也非常棒,学习了。

网友:
学习机?游戏机!

网友:
那个年代的学习机都是奢侈品,有个红白机玩就算不错了,更别说正经的电脑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远古电子设备,居然还能用,厉害了。

网友:
好棒,就喜欢看人折腾这些老玩意儿,先回帖再看帖是种美德

网友:
LZ软硬件能力都这么OK么

网友:
楼主这个 25pin 改 15pin 的手艺绝让我大受震撼

网友:
win8/win10运行不了,可以用dosbox啊,可以应付绝大多数软件了,是不是楼主太闲,正好找个理由,给自己找点事干?

网友:
用这电脑画的图怎么打印,有并口打印机吗,还是拿到I7电脑的软驱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