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问怎么看x79支持那种cpu又说2011-3有说不支持

楼主(2022-06-16):
到底怎么看

网友:
2011-3平台是x99,x79只能用到v2

网友A:
最多支持E5 V2 CPU 主板要是太老只支持V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多支持E5 V2 CPU 主板要是太老只支持V1

具体怎么看呐,这要买cpu呢

网友:
老处理器不值钱,买块老cpu进PE检测一下,然后根据检测结果买能支持的最高cpu。

网友:
找一下主板说明书,应该有说明!

网友:
哈哈,我还用着X58

网友:
搜主板说明,就能查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看呐,这要买cpu呢

买个带运费险的测试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