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驴三速无效了是什么鬼问题

楼主(2022-06-16):
电驴三速无效了是什么鬼问题
偶尔能正常,三速开关是一个轻触按键,
按一下,在下坡---平路---上坡之间循环切换
下载是偶尔能切换了,直接短接两个按键的线也是无效,排除开关问题,还有什么可能?

网友A:
三速不是一般都是三档的开关吗,还有轻触式的?

网友:
我的云马C1有时也会,助力挡位有时就是不能切换,但偶尔又可以,不能切就一挡助力骑!

网友:
机械转换开关的问题吧

网友:
我发现很多人都没有仔细看帖就回帖,这个现象不仅在咱们论坛有,在其他新闻网站也有,很多.

网友:
转换电路有问题?

网友:
排查一下线缆问题吧,断线也说不准。或者控制器前面那个插座进水氧化了。可以接在控制器插头短接一下 看看行不行。如果还是不行就是控制器问题了。就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如果能排除按键和线路问题,检查一下是不是霍尔问题
有的控制器,霍尔信号出故障时,不允许在高速档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速不是一般都是三档的开关吗,还有轻触式的?

有啊,我四年前买的电驴也是轻触按钮,默认2档,按一下3档,再按一下1档

网友:
软件问题,断电重启就好了

网友:
开车去修理吧。

网友:
开关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