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M配K9OKGY8S7C

楼主(2022-06-16):
18包邮收来的台电尸体,配置是3268M配K9OKGY8S7C,既然能配说明能开。
14nm固件能刷,报错。
毛子网站看到有刷某个固件,我找到了试了下刷不进去,应该是高格工具不行,还是尝试了低格。最终成功,配图三张,自己看吧。

毛子网站的固件我找到了,但是我刷不经,而且工具是smimptool,妥妥的黑片工具。

prescan版本量产成功,信息图上都有,自己找版本吧。

校验ok,老本子没3.0口,挂机慢慢跑。

因为是双口盘,有个teypc 插华为能读写,但是主控和芯片都挺烫的。

网友A:
厉害~ 终于可以量产了,不过好像写入不快,写入会有大波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 终于可以量产了,不过好像写入不快,写入会有大波浪吗?

prescan版本量产的写速度都不快,可以量产时选择量产完后删除固件然后再高格一次,写速度会好一些。2.0写没有波浪,稳定20m

网友B:
这个颗粒我上了3280,速度不快,但是颗粒特性特别像MLC,是一条直线,稳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我上了3280,速度不快,但是颗粒特性特别像MLC,是一条直线,稳得很 ...

80的板子太贵了,用不起,68m咸鱼拆机版便宜量足。

网友C:
引用 楼主:
80的板子太贵了,用不起,68m咸鱼拆机版便宜量足。

现在还有吗?给个链接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有吗?给个链接瞧瞧?

【闲鱼】https://m.tb.cn/h.fFpnEZZ?tk=LqZH2nN1x8M「快来捡漏【慧荣SMI3268 单贴8CE  BGA316 64pin】」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https://m.tb.cn/h.fFpnEZZ?tk=LqZH2nN1x8M「快来捡漏【慧荣SMI3268 单贴8CE  BGA316 64pin】」
...

哈哈哈,我一直在她那里买拆机板,四五块一个

网友:
玩不明白的玩意  不敢碰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我上了3280,速度不快,但是颗粒特性特别像MLC,是一条直线,稳得很 ...

用转接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转接贴吗?

那必须转接贴

网友E:
谢谢分享,是下面这个么?
SMI MPTool V2.5.70 v6 S1122 [SM3268AB] ; Star_SM3268AB_Prescan_S1122.rar; 4 281 454 bytes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是下面这个么?
SMI MPTool V2.5.70 v6 S1122 [SM3268AB] ; Star_SM3268AB_Prescan_S1122.rar; 4 ...

是的 没错 就是这个版本

网友:
开开了也没啥大用,我得也开出来了,但跑圈读校验暴红还掉盘符,磁盘变RAW了,感觉还是固件不行。

网友(2022-08-19):
大佬工具分享一下,我试试这个256G的

网友(2022-10-23):
传一软件,不要币的啊

网友:
漂亮... 下了看看,之前好像开这个版本也不行啊,难道是没选低格的原因?之前的那些都是用14nm 2DN,校验到一半会掉盘。然后就要重新格式化。

网友:
多谢楼主指明道路,亲测可开,而且终于不校验飘红了。
这个版本指向的ISP是正确的。
两块64GB的自封片终于有了它们的最终归宿。不用再拆了装装了拆了。

网友(2024-09-26):
哪位大哥有这个V2.5.70这个版本的量产版本能发我一份吗?非常感谢!185163444@qq.com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