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谊华853A恒温无铅预热台BGA返修台拆焊台

楼主(2022-06-16):
机子用了好多年了,今天拆开看下结构。缺点旋转键调温不准确,难以精确,爱跳变。改成触控键,温度再精确些就完美了。bta16-600b可控硅,s3f94c4ezz单片机,358运放,7805稳压。

网友:
国产的一般稳定性不那么高。

网友:
原来里面这么简单。。。。。。可以自己折腾一个。

网友:
真正好用的是编码器,而不是电位器或者什么按键触控。

网友:
我买的同品牌的二合一。里面气泵太吵了。

网友:
这个的性价比如何?

网友:
看着挺皮实

网友:
看着还可以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是原来的电位器坏了吧
碳膜,和可调电源一样的坏法

网友:
这种发热砖的好用,还是吹热风的好用?

网友:
看起来放光波炉上也行

网友A:
加热的时候,电路板向着预热台的那一面不能有元器件的吧?还是先用锡膜保护那一面再加热?

网友:
什么原理加热?

网友:
看起来挺牛X  精准度怎样?

网友:
这种的基本上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的时候,电路板向着预热台的那一面不能有元器件的吧?还是先用锡膜保护那一面再加热?
...

不需要保护,不会掉元件,预热温度280-300,上面BGA用注意保护下,用HG2320,300度左右大面积吹下,防止变形,然后集中BGA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