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问 下 坛友都是怎么掐温度保险丝的 。

楼主(2022-06-16):
240摄氏度 的温度保险丝 与 软线 联接
你们是怎么 掐到一起的, 保险丝引脚太粗还硬
跟软线掐一起 打转 掐不住啊,

这种压线钳是什么口的?

网友A:
用端子,冷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端子,冷压?

那还得买专用的钳子 和 端子

网友:
是不是叫压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得买专用的钳子 和 端子

有类似台虎钳就可以。

网友:
如果是修的话,我通常是把原带的铜制的冷压头撑开,接上引脚,再用钳子压回去

网友:
铜鼻子加老虎钳

网友: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压线端子、空心铆钉、螺钉螺帽、接线端子,有啥用啥,牢固就行。

网友:
不常用就不用专用钳子了,直接尖嘴钳或老虎钳压就行了

网友:
钳子锤子不就解决了?

网友:
我之前的电饭煲更换保险丝用的是铝合金铆钉管用普通铁钳压紧用到现在也没有出问题。

网友:
钳子夹紧,效果不是很好,有点松动,凑合着用,有点提心吊胆的。

网友:
找个老式开关或灯头接线柱

网友:
用斜口剪压出中间一个槽,再用老虎钳,压成往内弯进去。

网友:
冷压钳子,不常用的可以买端子送钳子,但那钳子不咋地,最好自己花钱买线切割的钳子,买58B就可以,不超100元一把,夹端子还是很好用的。不能用老虎钳压,压不紧还容易脱落。
一盒冷压插簧可以用很久。

网友:
其实用虎钳局可以,怕不结实中间再来一下。

网友:
保险丝引脚太粗还硬 -----

你自己都说粗硬了,它本身就算一个铜鼻子,软线缠绕,钳子捏弯,再用钳子压住夹紧,外面再缠绕几加固圈,或软线自身再缠绕加固,绝不会脱落,导电也好。遇到这样的大多如此操作

网友:
软线缠绕,钳子捏弯,再用钳子压住夹紧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压接的,夹子也不贵,还送压接头。

网友:
我就用钳子铜铆钉使吃奶劲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