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格力博40V充电器指示灯故障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22-06-16):
求助:充电器故障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格力博40V充电器,插上电后,电源指示灯需要等半分钟到一分钟才能亮,灯亮后充电正常,灯不亮不充电,另一个一模一样充电器插电就亮灯,充电正常,求问第一个充电器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有电容漏电了。

楼主:
回头我把里面电容全换一边试试

网友:
有原件性能下降了,

网友A:
控制电路电容漏电大,或启动电阻阻值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电路电容漏电大,或启动电阻阻值变大了

我先自己找找,不行我把板子拍上来,求各位大神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电路电容漏电大,或启动电阻阻值变大了

把板子上三个电阻拆下来量了一下,上下两个是正常的,按照色环电阻读数,差不多,中间那个只有0.3欧,有人说那是电感,不太懂啊,求大神解惑

网友:
棕黑银红是0.1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