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雷雨过后拆个过压5V电源

楼主(2022-06-16):
前两天发布了II级暴雨预警,还别说现在的天气预报可真是挺准的,大雨滂沱加电闪雷鸣。过后电工师傅拿来一个阵亡的5V2A的摄像头电源,外表看不出异样。

超声波焊接的外壳没有一颗螺丝,上个锤子,让钳子客串一下。在电源外壳上对边敲几下,口,开了。

网友A:
这是打算修好吗?

网友B:
这只电源肯定是非洲黑人造的,白种人和黄种人做不出这样黑的产品。。。。。。

网友:
哎哟我的天啊!

网友C:
这个电源不错的,应该修修

网友:
炸得真励害

网友D:
除了那根线还能用,其他都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那根线还能用,其他都废了。

外壳擦洗干净,也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只电源肯定是非洲黑人造的,白种人和黄种人做不出这样黑的产品。。。。。。 ...

拿肤色说事儿不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拿肤色说事儿不大好

我还没有说是黑猩猩呢?我讨厌种族歧视和黑人。

网友F:
然后呢...................修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然后呢...................修好了么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被雷劈的啊

网友:
烧的一塌糊涂

网友:
哎呦…里面好黑哟…看着没必要修了…做工用料中规中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打算修好吗?

从高压到低压都有放电的痕迹,以我半勺水的水准,估计能做到拆完元件得块板的地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不错的,应该修修

有心无力,倒是保存了一个开关电源的原理电子书

楼主:
然后来看有多少人看了帖

楼主:
估计是雷击造成线路过压,如果是直接IP了估计连灰都找不到,能存下这么多的也能辟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