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头脑发颤买了一个点烟口放电动车上用

楼主(2022-06-16):
『X折腾』头脑发颤买了一个点烟口放电动车上用
马宝价几块钱到手

这个只能取电,不能点烟

因为有打算用到大电流的东西,所以把接口处焊接一下

接口处全用T12调高温度直接焊接

正负极的绝缘一定要看清楚

最后正极的螺母上再用焊锡直接糊住

现在已经装车,但是还很少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到底能否点烟?

好多坛友都关系怎么安装。。实际上过了好久才装的,拍照完忘记丢哪里了。。。
我这是用线直接焊接的,然后热缩管绝缘。。。并不是插接件。。
原电动二轮车储物箱上方是有个圆形充电口,当时设计是直接转5V出来的
稍微扩孔之后,就可以塞进点烟口了

这是随手拿的一个比亚兹的车充头,不含快充,可循环显示点烟口电压、电流、转换后的电压

糟糕了,越来越像外卖车了。。。

7260的三元单体锂电。。含车充充电口。。去援救也不是不可能的。

网友A:
没明白,到底能否点烟?

网友:
正负极好近啊

网友:
买个防水的那种比较好,然后,口朝下装。

网友:
找个点烟器插上当塞子,防尘防水

网友:
放电动车上用,大电流,是电动汽车么?

网友:
这是准备单手开车?一手烟,一手车把?

网友:
这种带簧片的一般是可以点烟的,除非不是双金属片。
你这个输出电压是多少,48V吗?

网友:
这下可以愉快的用车载快充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没装起来

网友:
可以用来点烟,电动打气筒供电(电流比较大一般都在10A或以上),手机应急充电。就是改装有点麻烦,需要开孔。

网友:
有盖子防水可以,可以上车充给手机或gopro充电。

网友:
我就比你好点,以前不知道什么时候送的点烟口充电器直接接摩托车12v。给手机充电。。

网友B:
电动车还要搞个降压模块吧

网友:
吸烟者的福利啊   大风天不用怕点不着烟了

网友:
这算是高配不

网友:
点烟器要求电流很大的

网友:
哈哈,有创意,有高大上的感觉了!

网友:
来张使用时的效果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还要搞个降压模块吧

电动车本来就有12V模块的,降压给灯和喇叭使用